[牛人杂谈]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原理

楼主(2025-05-28):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是一种常见的非接触式距离测量方法,其原理基于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特性。以下是详细的工作原理和实现步骤:
1. 基本原理
超声波特性:超声波是频率高于20kHz的声波,在空气中以约340m/s的速度传播(常温下)。

测距公式:通过测量超声波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差(Δt),计算距离 D:

v:超声波速度(受温度影响,需校准)。

除以2:因超声波往返目标物,时间差为双程距离。

2. 系统组成
单片机(如STM32、51单片机、Arduino):控制时序、计算距离。

超声波模块(如HC-SR04):

发射器:发出40kHz的超声波脉冲。

接收器:检测反射回的超声波。

控制电路:处理信号并输出时间差。

显示模块(可选):如LCD、数码管显示距离。

3. 工作流程
触发信号:

单片机发送一个至少10μs的高电平脉冲到Trig引脚,触发模块发射8个40kHz的超声波脉冲。

超声波发射与反射:

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遇到障碍物后反射。

回波接收:

模块的Echo引脚输出高电平,持续时间为超声波往返时间。

单片机检测Echo高电平持续时间(可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捕获)。

距离计算:

例如,测得
Δt=1ms:

4. 关键注意事项
温度补偿:声速随温度变化,修正公式:

v=331.4+0.6×T(T为摄氏温度)
测量范围:通常2cm~4m(HC-SR04),超出范围可能检测失败。

抗干扰:避免多个超声波模块同时工作,或添加消抖算法。

误差来源:

反射面角度(最好正对被测物)。

软质材料(如布料)可能吸收超声波。

楼主:
const int trigPin = 2;
const int echoPin = 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pinMode(echoPin, INPUT);
}

void loop() {
  // 发送触发信号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测量回波时间
  long duration = pulseIn(echoPin, HIGH);
  // 计算距离(cm)
  float distance = duration * 0.034 / 2;

  Serial.print("Distance: ");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ln(" cm");
  delay(500);
}

网友A:
这个原理解释得很清楚,超声波测距确实是一种简单有效的非接触式测量方法。不过,实际操作中,温度补偿和抗干扰措施也非常重要。

网友B:
非常详细!超声波测距的原理和实现步骤都讲得很清晰,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解释很有帮助。

网友C(2025-07-23):
单片机发射超声波并计时,遇障碍物反射回波,据时间差算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