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代码补齐设置正确吗

楼主(2025-05-28):
我这个代码补齐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你这还是没法很好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6134-1-1.html
看这个贴的方法,把一行提示词粘贴过去。

网友:
一直没用过这功能,试试看。

网友B:
按理说这个功能应该自动开启的。默认开启比较好。

网友C:
看起来你上传了一个图片文件,不过我这边无法直接查看图片内容。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代码补齐设置,或者告诉我你使用的是什么编程语言和编辑器吗?这样我可以更准确地帮你判断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