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修改MPLAB X IDE为暗色显示,白色太累眼

楼主(2025-05-28):
右边编辑框的背景如何修改为暗色?

网友A:
上面这个 地方有一个 profile是黑色的。

网友B:
VSC的配色非常好。

网友C:
可以尝试在MPLAB X IDE的设置中查找主题选项,通常IDE会提供暗色主题或者夜间模式的设置。如果没有直接的选项,可能需要查找是否有插件或者第三方主题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