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I2C的主模式下启动发送时,如果没有收到StartBit中断如何处理

楼主(2025-05-28):
如题
我使用I2C Master的中断模式,向从设备发送一组数据。如果我设置了start bit位后,总线故障等等原因,未能收到start bit中断。这时我的程序要如何处理?
求一下各位大佬们给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对事件设置超时机制。一旦超时,就退出当前事务 清标志,接着发送 STOP,总线恢复 ,外设复位

网友B:
只能自己设置超时机制吧

网友C:
要区分情况了吧!
至少查询一下I2C总线当前的状态是否处于busy。
如果处于busy,可能要复位一下自己了。

网友D:
这个只能进入复位流程了吧!
不过发送前还是要看一下总线是否bus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