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两个 DMA 是否可以并行工作而不竞争总线?

楼主(2025-05-28):
两个 DMA 模块是否可以在不争夺总线的情况下同时工作?
例如:
BusMatrix.png文件中,可以看到 DMA1 和 DMA2 都连接了 SRAM1、SRAM2、AHB1 外设和 AHB2 外设。
如果我将 DMA1设置为从 ADC1(在  中所示的 AHB2总线中)获取数据到 SRAM2,并将 DMA2设置为从 SRAM1到 USART1(在  中所示的 AHB1 总线中)获取数据,这两个 DMA 是否会竞争成为总线的主控?还是他们要同时工作而不互相打扰?
如果是这样,当 DMA1不用时,是否可以将 ADC 部件移动到 DMA2以释放 DMA1中的一些带宽?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 STM32H7 或 STM32G4 系列,有 DMAMUX,你就可以将 ADC 的 request route 到 DMA2,这样就能“释放”DMA1。

网友A:
一般没必要切换,除非 DMA1 带宽不足,或 DMA channel 紧张

网友B:
STM32F4的BusMatrix是一个仲裁器,用于管理多个总线主控(如DMA、CPU、外设等)对共享总线(如AHB1、AHB2、SRAM等)的访问。

网友C:
BusMatrix通过仲裁机制(如轮询、优先级等)确保多个主控可以高效地访问总线,而不会导致死锁或长时间阻塞

网友D:
DMA1和DMA2是独立的DMA模块,它们可以同时发起总线请求

网友E:
BusMatrix会仲裁这些请求,确保它们可以并行工作,而不会直接竞争总线

网友F:
一般来说,BusMatrix会根据仲裁规则(如优先级、轮询等)决定哪个主控可以访问总线

网友G:
由于DMA1和DMA2访问的是不同的总线(AHB2和AHB1)和存储器(SRAM2和SRAM1),它们可以并行工作,而不会直接竞争总线。BusMatrix会确保它们可以高效地访问总线

网友H:
如果DMA1和DMA2同时发起请求,BusMatrix会根据仲裁规则选择其中一个。

网友I:
只有在总线负载非常高时,才可能出现短暂的仲裁延迟

网友J:
DMA1 从 ADC1(AHB2)到 SRAM2:DMA1作为总线主控,从AHB2总线上的ADC1读取数据,并写入SRAM2。DMA2 从 SRAM1 到 USART1(AHB1):DMA2作为总线主控,从SRAM1读取数据,并写入AHB1总线上的USART1

网友K:
由于STM32F4的BusMatrix设计,DMA1和DMA2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并行工作,而不会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