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地址 “0xfffffffe” 处中断,是不是没法仿真调试

楼主(2025-05-28):
用 STM32CubeIDE 开发 STM32F407。
因为项目需要我必须在 Bank 2 的扇区 0 上编写代码,而不能在 Flash Bank 1 的扇区 0 上编写。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修改了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中的 VECT_TAB_OFFSET 值,如下所示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0100000UL
之后,使用 STM32CubeIDE 切换到调试模式,按下 Resume 按钮,出现如下窗口。

网友A:
即使 Bank 2 地址是 0x08100000,启动地址仍然必须是 0x08000000,因为 MCU 上电后从该地址读取向量表和 Reset_Handler。

网友B:
.在STM32F4微控制器中,如果在地址“0xfffffffe”处发生中断,通常意味着程序执行到了一个非法或未定义的地址。这种情况通常与硬件或软件错误有关,并且可能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仿真调试

网友C:
地址“0xfffffffe”是一个非常高的地址,通常不在STM32F4的合法内存映射范围内

网友D:
STM32F4的内存映射通常从0x08000000(Flash起始地址)到0x2001FFFF(SRAM结束地址),具体取决于芯片型号和配置

网友E:
访问超出这些范围的地址会导致硬件异常(如Hard Fault或Bus Fault)

网友F:
栈空间不足,导致程序执行到非法地址

网友G:
中断向量表配置错误,导致中断处理程序指向非法地址

网友H:
芯片硬件故障或外部干扰导致程序执行异常

网友I:
如果异常处理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如未正确配置或损坏),调试器可能无法捕获异常,导致程序卡在非法地址

网友J:
当程序执行到非法地址时,可能会触发硬件异常(如Hard Fault),导致程序进入异常处理流程

网友K:
使用了未初始化或无效的指针,导致程序试图访问非法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