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要重命名 main 函数?

楼主(2025-05-28):
正在 STM32 上开发引导加载程序。引导加载程序和主程序都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和调试。为了避免在同时调试两个应用程序时出现问题,我想编辑链接器文件 (startup_stm32f446retx.s) 以在调用应用程序入口点时跳转到 boot_main 而不是 main。
还须在 main.c 中将 main 重命名为 boot_main。但是每次我使用 CubeMX 重新配置外围设备时,main.c 都会由 CubeMX 生成,会清除我对 main 函数的名称更改。有没有一种的方法可以永久更改给定程序的 main 函数的名称?

网友A:
保留 CubeMX 生成的 main(),在里面调用 boot_main()

网友B:
一次性生成好外设的配置呀!

网友C:
在STM32开发中,使用CubeMX重新配置外设时,main.c文件会被重新生成,导致手动修改(如重命名main函数)被覆盖

网友D:
使用宏定义重命名main函数,在main.c中定义宏,在main.c文件的开头,定义一个宏来将main重命名为boot_main

网友E:
确保在链接器脚本和其他相关文件中使用boot_main作为入口点

网友F:
在main.c中使用条件编译:在main.c中使用条件编译来区分引导加载程序和主程序

网友G:
在构建配置中定义BOOTLOADER宏,以区分引导加载程序和主程序

网友H:
建议使用宏定义重命名main函数是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网友I:
其实可以修改链接器脚本或启动文件适用于需要更精细控制的情况,但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网友J:
条件编译适用于需要区分不同构建配置的情况

网友K:
在链接器脚本(通常是.ld文件)中,将入口点从main更改为boot_main

网友L:
在启动文件(如startup_stm32f446xx.s)中,将main的引用更改为boot_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