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要重命名 main 函数?

楼主(2025-05-28):
正在 STM32 上开发引导加载程序。引导加载程序和主程序都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和调试。为了避免在同时调试两个应用程序时出现问题,我想编辑链接器文件 (startup_stm32f446retx.s) 以在调用应用程序入口点时跳转到 boot_main 而不是 main。
还须在 main.c 中将 main 重命名为 boot_main。但是每次我使用 CubeMX 重新配置外围设备时,main.c 都会由 CubeMX 生成,会清除我对 main 函数的名称更改。有没有一种的方法可以永久更改给定程序的 main 函数的名称?

网友A:
启动文件进行修改就可以

网友B:
其实修改启动文件也可以啊。这都是启动文件里的跳转指令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