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48pin的G452C系列I2S没有MCK引出??

楼主(2025-05-29):
意义就不大了,外接一些音频编解码芯片全都用不了。
只有C6和C7可以复用,但48pin的没有引出来

网友A:
48pin的G452C系列I2S没有MCK引出。

网友B:
在48pin封装的G452C系列中,I2S接口缺少主时钟(MCK)的引出引脚,这限制了其与某些需要外部主时钟的音频编解码芯片的兼容性。

网友C:
在需要MCK信号的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选择其他具有MCK引脚功能的封装型号或替代方案。

网友D:
你换个芯片,把IO功能全点的呗

网友E:
估计不行,这种I2S还不支持模拟,你换芯片吧

网友F:
复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G:
换封装吧,不然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H:
对啊,你这种只能换比这个48pin更多的,封装啦

网友I:
好像一般MCU的I2S都没有输出mclk

网友J:
没引出的话,只能换其他芯片了

网友K:
你换一个64/100引脚的呗,看看是否都引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