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自动加手动,省力搞定MCU系统状态机

楼主(2025-05-29):
鉴于本人对软件技术那可怜的水平,于是特就MCU系统状态机编辑有关事项请教了有关同事,如下是他们分享的一些观点:
首先对于使用MCU系统搞状态机,为了省时和稳妥起见,其硬件系统架构可以参考一些成熟的方案进行删繁存简,在确立好硬件系统后便可以做针对性的软件编程工作;
其次针对程序编辑工作,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固定程式化的系统,绝大多数情况下同事会交给各种辅助设计软件自动生成;而对于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的情况,则往往会采用自主编辑方式完成,不然这部分的程序会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再次就是将辅助设计的程序和自助编辑的程序进行融合调试,这部分工作只有亲力亲为才能搞定;
最后一点则是在进行综合调试情况下,软件设计者要多加注意程序的一些细节之处上的纰漏,例如数据类型、格式等。
总之,对于状态机MCU系统的设计调试工作,该省力的地方大可以交给辅助设计软件,细节和具体的地方则要亲力亲为。

网友A:
介绍一下什么是状态机

网友B(2025-09-27):
设计 MCU 系统状态机时,可结合自动与手动模式:自动模式让状态按预设逻辑流转(如传感器触发切换);手动模式留外部干预接口(如按键强制跳转)。用枚举定义状态,switch-case 实现转换,加互斥保护防冲突。调试时手动可控,运行时自动高效,省力又可靠,适合复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