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学习资料] 什么是状态机?怎么设计MCU状态机?

楼主(2025-05-2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什么是状态机?
状态机(State Machine, SM),也称为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 FSM),是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用来描述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型和编程模式。
状态机由一组状态、一组输入事件和一组转换规则组成,系统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一种状态,当输入事件发生时,根据当前状态和转换规则,系统可能会转移到另一种状态。
因此,状态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状态(State): 系统所处的不同模式或阶段,一个状态机至少要包含两个状态;
事件(Event): 触发状态转换的条件或输入;
转换(Transition): 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
动作(Action): 状态转换时执行的操作。
状态机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特别是在需要明确不同状态行为和事件处理的应用场景,包括协议开发、系统界面启动和按键操作等等。
所以,通过使用状态机,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地构建出可靠、易维护且高效的嵌入式软件系统。

2、怎么设计MCU状态机?
状态机的特性非常适合用于MCU(微控制器)的程序设计,因此接下来作者就通过实际代码向大家阐述一下如何设计MCU状态机。
状态机设计的一般步骤如下所示:
先明确系统状态:
你首先需要分析和明确系统需要哪些状态,常见的但不仅限于以下状态:
初始化状态(INIT)
空闲状态(IDLE)
等待状态(WAIT)
运行状态(RUN)
错误状态(ERROR)
休眠状态(SLEEP)
写状态(WRITE)
读状态(READ)
……
再定义状态转换条件:
当触发什么事件时进行状态切换,常见的但不仅限于以下事件:
定时器超时
外部中断
数据接收完成
等待超时
延时时间到
计数器计数值到
错误、报警和故障发生
……
最后选择状态机实现方式:
常见的MCU状态机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两种:
第一种方式:switch-case结构
这种方式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吧,一般在头文件里面通过宏定义或者枚举方式定义好需要的状态机值,然后在源文件里用switch-case结构实现状态机的代码逻辑,示例代码如下:
//header file
/*types of master commands*/
#define FALLBACK              0x5A
#define MASTERIDENT          0x95
#define DEVICEIDENT           0x96
#define DEVICE_STARTUP        0x97
#define PD_OUTOUT_OPERATE   0x98
#define DEVICE_OPERATE        0x99
#define DEVICE_PREOPERATE    0x9A

//source file
switch(slave_state)
        {
                case FALLBACK:
                {
                        //to add your code
                        break;
                }
                case MASTERIDENT:
                {
                        break;
                }
                case DEVICEIDENT:
                {
                        break;
                }
                case DEVICE_STARTUP:
                {
                        break;
                }
                case PD_OUTOUT_OPERATE:
                {
                        break;
                }
                case DEVICE_PREOPERATE:
                {
                        break;
                }
                case DEVICE_OPERATE: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这种结构实现的状态机代码看上去比较简单明了易懂,但是如果状态机数量比较多的话,代码看上去就比较臃肿和繁琐。此时,你就可以考虑使用第二种方式来实现状态机。
第二种方式:状态表驱动结构
表驱动方法是一种让你可以在表中查找信息,而不必使用很多的逻辑语句(if-else或switch-case)来把它们找出来的方法。在简单的情况下,逻辑语句确实更简单更直接,但是随着逻辑链的复杂,表驱动法就变得越来越富有吸引力了。21ic论坛上也有专门介绍表驱动法的比较好的文章,比如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441826-1-1.html。
那到底怎么用表驱动法实现状态机代码呢?请看代码结构:
//define communication command
#define COMM_SERVER_SCAN 0x0001
#define COMM_SERVER_INFO 0x0002
#define COMM_SERVER_DATA 0x0003
#define COMM_SERVER_DONE 0x0004

//define struct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uiCmd; //communication command
    void (*pHandler)(CommServerPack_t *pStr); //function pointer
} CommServerHandler_t;

//define struct array
const CommServerHandler_t g_strCommServerHandler[] =
{
        { COMM_SERVER_SCAN, fCommServerVendorInfo},
        {COMM_SERVER_INFO, fCommServerVendorInfo},
        {COMM_SERVER_DATA, fCommServerVendorInfo},
        {COMM_SERVER_DONE, fCommServerVendorInfo},
        {0, 0},
};

// define communication info handle
void fCommServerVendorInfo(CommServerPack_t *pStr)
{
    //add your code
}

//state machine application
for (i = 0;; i++)
    {
        if (g_strCommServerHandler[i].uiCmd == 0x00)
{
            break;
}
        else if (strRecvPack.uiCmd == g_strCommServerHandler[i].uiCmd)
        {
            g_strCommServerHandler[i].pHandler(&strRecvPack);
            break;
        }
    }
当然,以上的代码结构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框架,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控制状态机的结构体进行扩展,以满足你的应用需求。
因此,使用表驱动法能够得到代码简洁、执行效率高、扩展性好和可维护性好等好处。
如果系统有多个任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为每个功能模块设计独立的状态机;
使用优先级调度确保关键状态及时处理;
注意状态机间的通信和同步。
文章最后,提供一些MCU状态机的设计技巧:
保持状态机简洁:每个状态只做必要的事情;
明确状态转换条件:避免模糊的转换逻辑;
添加默认处理:处理未预料到的事件;
考虑错误恢复:设计错误状态和恢复路径;
记录状态历史:有助于调试复杂问题;
使用状态图工具:如UML状态图辅助设计。
通过合理设计和使用MCU状态机,将会让你的MCU程序结构更加清晰、易于维护和扩展,同时也会提高整套系统的可靠性和响实时性。

不错
讲解状态机的概念,以及如何设计状态机,并通过文字和代码讲解了两种状态机的实现。
xch
炒图灵机90年的冷饭。
if-else if-else结构就不考虑在状态机的实现方式上了。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用go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用goto
goto语句主要用来实现控制流程的跳转,也可以用来跳转状态机;不过我一般很少用,主要是考虑到goto可能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B:
有源码配合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码配合就更好了
关于表驱动法的更详细的说明和源代码,可以看这篇非常优秀的文章: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1826-1-1.html

网友C:
状态机设计还是有难度的,还有商业版的状态机软件厂商。

网友D:
可以参考成熟的状态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状态机设计还是有难度的,还有商业版的状态机软件厂商。
是的,真正设计好得有些硬功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成熟的状态机软件

是的,可以参考设计。

网友E:
状态机是描述系统行为的模型,由状态、事件和转换规则组成。在MCU设计中,它有助于构建清晰、可靠的程序。

网友F:
这两种都不好,还有更好的,可以参考设计模式里的状态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种都不好,还有更好的,可以参考设计模式里的状态机模式

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4170-1-1.html

好的,值得学习一下,很有用。

网友G:
状态机是不是只是用在裸奔单片机上啊?跑系统的单片机不用状态机吧?

楼主(2025-06-28):
引用 网友G:
状态机是不是只是用在裸奔单片机上啊?跑系统的单片机不用状态机吧?

肯定更需要呢。

网友H:
裸奔前后台系统,状态机或者时间片都是不错的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裸奔前后台系统,状态机或者时间片都是不错的方式

裸奔一般最多可以做几个任务啊?

网友I:
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用来描述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型和编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用来描述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型和编程模式。 ...

是的

网友J:
绘制状态转移图,显示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关系和触发这些转移的事件。状态转移图有助于可视化系统的操作流程和逻辑。

状态转换图确实是不错的操作方式。

网友K:
绘制状态转换图来可视化各个状态及其转换条件。这有助于理解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并为编码提供指导。

状态转换图确实是不错的操作方式。

网友L:
状态机是描述系统行为的模型,由状态、事件和转换规则组成。在MCU设计中,它有助于构建可靠和高效的软件系统。

是的,有道理。

网友I:
Switch-Case结构:在头文件中通过宏定义或枚举方式定义好需要的状态机值,然后在源文件里用switch-case结构实现状态机的代码逻辑。

嗯,常用操作,适合初学者,易于理解。

网友M:
为每个状态转移定义相应的动作。这些动作可能包括读取传感器数据、控制输出、更新变量等。

网友N:
在完成状态机实现后,进行测试和验证。通过输入不同的事件和条件,检查状态机是否按照预期进行状态转换,并确保每个状态转换所触发的动作正确执行。

是的,软件测试。

网友O:
对汇编代码来说,非常容易!1清洗堆栈,2压入新入口地址,3退出中断,即可完成转换,稍麻烦点的任务我都会用这种,实践起来对上位机的响应非常好。因为汇编地址是固定的可以用标签来自动获取入口地址,所以实现起来很容易,C语言就麻烦一点

会用汇编语言的,都是大神。

网友P:
状态(States): 系统可能存在的不同模式或条件。例如,一个电灯的状态可以是“开”或“关”;一个电机控制系统的状态可以是“待机”、“加速”、“匀速运行”、“减速”、“急停”等。
事件/输入(Events/Inputs): 触发状态转换的外部或内部信号。例如,按下开关按钮、达到设定速度、检测到错误、收到通信指令等。
转换(Transitions): 定义了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系统从一个状态切换到另一个状态的条件和路径。例如,“如果当前状态是‘关’,并且事件是‘按下开关’,则转换到状态‘开’”。
动作(Actions): 状态转换时或进入/离开某个状态时执行的操作。例如,状态从“关”转到“开”时,点亮灯泡;进入“急停”状态时,关闭电源。

很详细的回复,感谢!

网友Q:
根据状态图和转换规则,开始实现状态机。可以使用编程语言或相关工具实现状态机的逻辑和控制流程。

可以用状态机软件实现?

网友R:
分析和明确系统需要哪些状态。常见的状态包括:
初始化状态(INIT)
空闲状态(IDLE)
运行状态(RUN)
错误状态(ERROR)

的确,这些都是常见的状态。

网友S:
将状态转移图转化为代码。可以使用多种编程结构来实现状态机,如switch-case语句、状态表或面向对象的方法。

是的

网友T:
列出所有可能的状态。每个状态应代表系统的一个稳定条件。对于上述例子,状态可能是IDLE, HEATING, COOLING, 和 STABLE。

是的。

网友U:
状态机不仅用于裸奔单片机,系统单片机也会用。它帮助管理复杂操作,确保系统稳定。

带操作系统的软件使用状态机可能会更多。

网友I:
为未定义事件设置默认处理逻辑,避免程序卡死

是的,要避免程序卡死。

网友V:
使用switch-case结构: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之一,适合小型状态机。

是的,简单快捷。

网友W:
状态机软件可以借鉴,但要考虑单片机特性和应用需求,确保效率和稳定性。

确实如此。

网友X:
设置未定义事件为执行安全操作,如重置或暂停,防止程序因未知错误而停滞。

是的

网友Y:
裸奔时使用状态机管理任务切换,后台则适合时间片调度。

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Z:
考虑用状态机模式管理电机状态,它比简单控制更灵活,适合复杂交互。

江状态机应用于电机控制里面,是不是也很好?

网友AA:
画状态图就像给系统拍了个快照,它显示状态和转换,让看的人明白系统如何运作,对编程有很大帮助。

网友S:
尽量让状态定义具体,避免过于笼统。例如,不要只用“运行”一个状态,可以细分为“低速运行”、“中速运行”、“高速运行”、“加速中”、“减速中”等。

是的,这个就看具体应用场景,可以自定义和细分状态机。

网友AB:
未覆盖所有可能的转换路径,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AC:
状态机是一种用于描述系统在不同条件下状态的转换模型。设计MCU状态机,先定义状态,再写状态转换逻辑,最后编写代码实现状态切换和状态处理。

差不多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AD:
设计状态机需要考虑多因素,商业版软件可提供更全面的工具支持。

那确实是更专业的。

网友I:
多个事件同时触发导致状态混乱。

这种情况确实需要考虑。

网友V:
状态机由一组状态、一组输入事件和一组转换规则组成,系统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一种状态,当输入事件发生时,根据当前状态和转换规则,系统可能会转移到另一种状态。

完全正确。

网友AE:
高实时性场景(如工业控制)需优先处理关键事件,避免延迟

我其实就是做工业控制的。

网友AF:
每个状态转换要明确具体操作,比如读传感器、操作输出、改变量值。

是的,越具体越好。

网友AG:
为每个状态定义如何响应不同的事件。这通常通过状态转换表或者状态图来表示。

是的

网友AH:
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稳定行为模式,例如:
电机控制中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止”。
通信协议中的“空闲”“发送数据”“接收数据”“错误处理”。
每个状态对应一组特定的输出或动作(如控制PWM占空比、发送数据包)。

描述到位。

网友AI:
检查系统设计,确保所有路径处理完整,避免遗漏。

防止代码异常。

网友AJ:
使用互斥锁或事件优先级队列。

可以加入。

网友AK:
MCU资源有限时,优先使用轻量化实现

网友AL:
#include <stdio.h>

// 定义状态枚举
typedef enum {
    STATE_IDLE,
    STATE_RUNNING,
    STATE_PAUSED
} State;

// 定义事件枚举
typedef enum {
    EVENT_START,
    EVENT_STOP,
    EVENT_PAUSE,
    EVENT_RESUME
} Event;

// 状态机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State currentState;
} StateMachine;

// 初始化状态机
void initStateMachine(StateMachine *sm) {
    sm->currentState = STATE_IDLE;
}

// 状态转移函数
void handleEvent(StateMachine *sm, Event event) {
    switch (sm->currentState) {
        case STATE_IDLE:
            if (event == EVENT_START) {
                sm->currentState = STATE_RUNNING;
                printf("State changed to RUNNING\n");
            }
            break;
        case STATE_RUNNING:
            if (event == EVENT_PAUSE) {
                sm->currentState = STATE_PAUSED;
                printf("State changed to PAUSED\n");
            } else if (event == EVENT_STOP) {
                sm->currentState = STATE_IDLE;
                printf("State changed to IDLE\n");
            }
            break;
        case STATE_PAUSED:
            if (event == EVENT_RESUME) {
                sm->currentState = STATE_RUNNING;
                printf("State changed to RUNNING\n");
            } else if (event == EVENT_STOP) {
                sm->currentState = STATE_IDLE;
                printf("State changed to IDLE\n");
            }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t main() {
    StateMachine sm;
    initStateMachine(&sm);

    // 模拟事件
    handleEvent(&sm, EVENT_START);  // IDLE -> RUNNING
    handleEvent(&sm, EVENT_PAUSE);  // RUNNING -> PAUSED
    handleEvent(&sm, EVENT_RESUME); // PAUSED -> RUNNING
    handleEvent(&sm, EVENT_STOP);   // RUNNING -> IDLE

    return 0;
}

感谢代码分享。

网友AM:
状态机是描述系统行为的模型,由状态、事件和转换规则组成。在MCU设计中,状态机有助于构建可靠和高效的软件系统。

非常正确。

网友AN:
基于测试结果对状态机进行优化,如减少不必要的状态、简化复杂的转换逻辑等。

确实需要考虑。

网友AO:
状态机是描述系统行为的模型,由状态、事件和转换规则组成。在MCU设计中,它有助于构建可靠和高效的软件系统。

感谢回复。

网友AP:
多事件触发时,确保优先级处理和中断管理,避免状态冲突。

网友AQ:
在工业控制中,关键事件处理要迅速,防止延迟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R(2025-08-17):
状态机是描述对象在不同状态间转换规律的模型,包含状态、事件、动作三要素。
设计 MCU 状态机步骤:1. 梳理系统需求,划分状态(如初始化、运行、待机等);2. 定义状态转换条件(事件);3. 确定各状态下的动作;4. 用 switch-case 或查表法实现。
需避免状态冗余和死锁,优先状态切换唯一入口,优先使用枚举定义状态,确保逻辑清晰可维护,适合资源有限的 MCU 环境

网友AS(2025-09-27):
状态机是描述系统状态及状态间转换规则的模型。设计 MCU 状态机:先定义状态(如初始化、运行、休眠),明确触发条件(事件),绘制状态转换图,再用 switch-case 或查表驱动数组实现,确保状态唯一、转换明确,避免死锁,适配资源受限的 MCU 环境,提升程序逻辑清晰度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