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微控制器创建 CNC 绘图机

楼主(2025-05-29):
我们 3D 打印的机械龙门设计借鉴了 thingiverse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349232)。它使用 NEMA 17 步进电机来控制龙门架的 XY 运动,并使用 sg90 微型伺服来控制笔的 Y 轴运动。虽然 thingiverse 项目使用 Arduino UNO、CNC 扩展板(用于将 Arduino 连接到步进电机的预组装电路)和 GRBL(Arduino CNC 固件),但我们将创建自己的 CNC 扩展板和 GRBL 版本。我们还使用 PIC18F4620 开发板而不是 Arduino UNO。

为了绘制图像,我们利用了一些预先存在的技术。绘图程序 Inkscape 用于绘制图像。从那里使用 J Tech Photonics Laser 扩展生成 G 代码:
https://jtechphotonics.com/?page_id=2012

从那里,使用 python 解析 g 代码。g 代码被转换为嵌入式 C 函数。G 代码解析器的输出与我们的电机控制算法一起编程到微控制器存储器上。

微控制器和 NEMA 17 步进电机之间是 A4988 驱动器。微控制器将通过 GPIO 信号输出给驱动器,通过 PWM 输出给伺服。固件将根据上传的 C 指令决定 GPIO 和 PWM 信号。

转载自https://github.com/pv-nguyen/PIC18f-CNC-Drawing-Machine

楼主:
以前做这个都是用 AVR328P,没想到还要人用PIC18F

楼主:
效果图。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A:
学习一下,是不是移至的GRBL啊

网友B:
这种结构的是不是简单,范围又大

网友B:
这种皮带的精度如何

网友C(2025-09-27):
用 PIC 微控制器搭建 CNC 绘图机,可选 PIC18F 或 PIC24 系列(如 PIC24FJ128GA310),其多 IO 口、定时器功能适配电机驱动与指令接收。需外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如 A4988)控 X/Y 轴运动,通过串口接收上位机 G 代码,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处理电机步距与时序,搭配限位开关防超程,最终实现精准绘图,适合低成本 DIY 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