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PIC18F4620 的秒表计时器

楼主(2025-05-29):
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项目,使用 PIC18F4620 微控制器将实时时钟 (RTC)、秒表和倒数计时器组合在一起。本项目演示了使用分层架构和外部外设集成的模块化嵌入式开发。

网友A:
看看如何驱动这些。好像是最新版的开发软件做的, 很好。

网友B:
数码管显示?我看看如何做

网友C:
所有的时间都是用的外部芯片吗

网友D:
RTC定时器的最小单位是秒啊还是毫秒。?

网友E:
不用时钟芯片的定时器就不准了 吗

网友F:
这个项目听起来非常有趣!PIC18F4620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微控制器,适合用于复杂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G(2025-11-11):
基于 PIC18F4620 的秒表计时器:用定时器 0(16 位模式)配合 8MHz 晶振,分频后每 1ms 触发中断计数,累计得毫秒、秒、分钟。通过按键(接 GPIO)控制启停 / 复位,中断服务函数更新时间变量。用 LCD1602(I2C 接口)显示时分秒,主循环扫描按键状态,实现精确计时与交互,需消抖处理按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