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分享一个简单的交通信号灯演示代码

楼主(2025-05-29):
/*
* File:   traffic light.c
* Author: hana
*
* Created on 1 December, 2024, 8:45 AM
*/

#include <xc.h>

void main(void)
{
    long int i;
    while (1)
{
        TRISC = 0x00;

        LATC = 0x01; //1=high
        for (i = 0; i < 100000; i++);
        LATC =0X00;

        LATC = 0x02;
        for (i = 0; i < 100000; i++);
        LATC =0X00;

        LATC = 0x04;
        for (i = 0; i < 100000; i++);
        LATC =0X00;

        TRISA = 0X00;
        LATA = 0x01; //1=high
        for (i = 0; i < 100000; i++);
        LATA =0X00;

        LATA = 0x02;
        for (i = 0; i < 100000; i++);
        LATA =0X00;

        LATA = 0x04;
        for (i = 0; i < 100000; i++);
        LATA =0X00;

}
    return;
}
入门学习必备。就是类似流水灯一样的控制。

网友A:
IO寄存器控制的学习入门资料。

网友B:
就是来回切不同的IO点亮啊。

网友C:
学会IO操作,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D:
这个代码看起来是用于微控制器的,通过控制不同的端口输出来模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

网友E:
这个代码看起来是用于控制交通信号灯的,通过改变端口的高低电平来模拟红黄绿灯的变化。

网友F(2025-11-18):
以 51 单片机为例:定义红、黄、绿 LED 引脚,初始化为准双向口。主循环中,先置红亮、黄绿灯灭,延时 5 秒;再红灭、黄亮,延时 1 秒;最后黄灭、绿亮,延时 3 秒,循环往复。用延时函数控制切换时间,通过高低电平控制 LED 亮灭,代码简洁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