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中的PWM输出配合capture功能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闭环

楼主(2025-05-29):
在用F103驱动步进电机时,开环电机存在丢步的现象
发出n个脉冲,电机执行n个step,若只走了n-x个step则说明电机丢步。
在发出脉冲的同时用capture功能对脉冲计数,是不是就可以实现闭环电机的功能?

网友A:
如果你能实时捕获电机实际的反馈脉冲数,就能知道电机实际走了多少步,从而判断是否丢步。

网友B:
开环控制仅通过发送脉冲驱动电机,不检测电机的实际位置或运动状态

网友C:
丢步的原因可能包括:负载过大或惯性过高。加速/减速曲线不合理。电机驱动能力不足。机械阻力或摩擦力不均匀

网友D:
在需要高精度的应用中(如 CNC 机床、3D 打印机),丢步可能严重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E:
丢步的后果,电机实际位置与预期位置不一致,导致精度下降。

网友F:
STM32F103 的定时器具有输入捕获功能,可以检测外部信号(如编码器反馈信号)的边沿,并记录时间戳。通过捕获功能,可以统计电机实际转动的步数(例如,通过编码器反馈)

网友F:
在驱动电机的同时,通过编码器或其他反馈装置检测电机的实际步数。比较发出的脉冲数(期望步数)和捕获的脉冲数(实际步数)。如果实际步数小于期望步数,说明电机丢步,可以采取补偿措施(如调整速度、增加扭矩或重新发送脉冲)

网友G:
如果预算允许,可以考虑使用专用的步进电机闭环驱动器(如 Trinamic 系列),它们内置编码器反馈和丢步补偿功能。

网友H:
捕获功能实现闭环控制的可行性优点:简单易实现:利用 STM32F103 的硬件定时器和捕获功能,无需额外硬件。实时反馈:可以实时检测电机的实际步数,及时发现丢步。成本低:相比使用专用编码器或闭环驱动器,成本更低

网友I:
可以试试调整电机的驱动电流、细分步数和加速/减速曲线,减少丢步的可能性

网友J: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以选择更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如每转 4096 脉冲)

网友K(2025-11-04):
电机实际位置与预期位置不一致,会导致精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