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IIC从机一般在什么场景应用?

楼主(2025-05-29):
感觉IIC从机模式放在单片机上没有什么意义,一般什么场景下会使用?

网友A:
传感器接口

网友B:
多个传感器可并行挂在I²C总线上,主控通过地址轮询读取数据,节省引脚资源。

网友C:
从机通常具有唯一的地址,主机通过发送从机地址来寻址并与之通信。从机可以接收数据、发送数据或执行其他指令。

网友D:
多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通过IIC接口与微控制器通信。

网友C:
支持多主机-多从机结构,适合构建小型总线网络。

网友E:
很多低速的外设都是用的IIC接口啊

网友D:
多个从机通过同一组SCL/SDA线与主机通信,节省微控制器引脚。

网友F:
每个从机有唯一地址,主机通过寻址控制通信。

网友:
部分执行器通过IIC接口接收控制命令,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
传感器、存储设备、显示屏、实时时钟等

网友G:
IIC从机是一种被动设备,在IIC总线中不主动发起通信,而是响应主机的指令。

网友H:
按键扩展、ADC/DAC转换器、触摸传感器。

网友I:
主控可通过I²C接口读写配置参数、日志数据或时间信息。

网友J:
支持多个从机

网友K:
IIC从机在各种电子设备和系统中都有广泛应用

网友L: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IIC从机常用于连接各种外围设备,如继电器、电机驱动器等。

网友M:
I²C从机适用于短距离、多设备、低速控制的场景

网友N:
I²C总线电容效应限制传输距离

网友O:
温度/湿度/压力/光照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等。

网友P(2025-10-04):
IIC 从机多应用于需简化布线、多设备协同的场景:如智能硬件中,传感器(温湿度、陀螺仪)、存储芯片(EEPROM)、显示驱动(OLED 控制器)作为从机,通过 IIC 总线与 MCU(主机)通信;工业控制里,AD/DA 转换器、继电器模块以从机身份联网;汽车电子中,胎压监测传感器等也常作为 IIC 从机,实现数据上传与指令接收。

网友Q:
很多传感器需要IIC协议比如MPU6050  OLED  磁编码器

网友R(2025-11-09):
用于多设备近距离、低速率、少布线的通信场景。

网友S:
IIC 从机核心应用于多设备短距离、低速率、二线通信的场景,是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外围扩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