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SDK编译报错

楼主(2025-05-29):
大佬们,请问凌鸥的C45系列的单片机编译报有关trim.o的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这个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B:
.o后缀的文件一般是object目标文件,由C源文件生成;你这个是对应的源文件没有加入工程导致的。

网友C:
没有调用到对应的头问题

网友D(2025-06-30):
添加凌鸥库函数时选择所有文件的类型,不要只选择C文件,会漏文件

网友E:
Trim功能未正确配置或初始化。

网友F:
不同型号的LKS32MC45x系列芯片可能对Trim功能的支持存在差异。若代码基于其他型号开发,未针对C454系列调整Trim配置,可能引发错误。

网友G:
库文件缺失?用的编译器版本与芯片SDK不兼容?

网友H:
缺少必要的库文件对应找出来就好

网友I:
可能代码逻辑错误。

网友J:
更新工具链至最新版本。

网友K:
建议联系凌鸥创芯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