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M412测评】+ 使用AT32 Work Bench生成freeftos代码

楼主(2025-05-29):
打开work bench,使用上一次创建的工程
点击左边的中间件freertos
配置freertos功能
1.主频
2.周期tick
3.最大优先级
4.堆栈大小
5.任务名最大长度
6.队列注册大小
7.抢占式调度器
8.抢占式调度时间片
9.移植方法
10.低功耗
11.16位或32位滴答定时器
12.空闲任务不占用cpu
13.任务通知
14.互斥锁
15.递归互斥锁
16.信号量
17.宏定义修改
18.applicationtask标签功能
19.将堆栈起始地址保存在任务块种

我们按默认配置进行即可,创建工程
在左边就添加了freertos的组件及任务

此时我创建了一个led的任务

使用流水灯功能,编译一下
没问题,烧录可以看到流水灯的效果

网友A(2025-07-16):
有可以生成RTT的工程文件的教程吗?

网友A:
有可以生成RTT的工程文件的教程吗?

现在还不支持生成RT thtead工程。 后面版本会去支持生成RT Thread Nano版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以生成RTT的工程文件的教程吗?

我看论坛也有别人问了,目前还不支持,还是freertos用的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