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QUAD SPI 读取不正常

楼主(2025-05-29):
用STM32L476RG 开发项目。在项目中用 Quad SPI读写MX25R8035。
按照 ST 软件包中的代码进行测试,读写不正常。
从接收缓冲区读取时什么也没有。
Quad SPI 配置;
  • 与分频 -2
  • 闪存大小 -14
  • fifo阈值 - 4
在代码 中找不到问题。

网友A:
MX25R8035 需要在读取模式下切换到 Quad 模式,如果没有正确配置,读出来会是错乱或全0。

网友B:
在使用 STM32L476RG 的 Quad SPI(QSPI)接口与 MX25R8035 NOR Flash 进行通信时,如果读写操作不正常,可能是配置或时序问题导致的

网友C:
确保 QSPI 的时钟分频正确设置,以匹配 MX25R8035 的最大时钟频率(通常为 50 MHz)

网友D:
闪存大小,确保闪存大小设置正确(MX25R8035 为 8 Mbit,即 1 MB)

网友E:
检查指令、地址和数据相位,确保指令、地址和数据相位正确配置

网友F:
适用于高性能操作,但需要配置地址线和数据线

网友G:
一定要保证QSPI_CR 寄存器中的 FMODE 设置为 0b00(间接模式)。

网友H:
FIFO 阈值设置可能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确保阈值设置合理(如 4)

网友I:
检查 QSPI 模式设置,确保 QSPI 配置为正确的模式(如间接模式或直接模式)

网友J:
信号完整性, QSPI 信号线(如 CLK、IO0、IO1、IO2、IO3)的布线合理,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K:
电源和接地,保证 Flash 的电源和接地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影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