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两次I2C主模式下通讯的间隔有要求吗

楼主(2025-05-30):
如题
如果使用APM32F103的I2C的主模式下,两次I2C通讯的发起有时间间隔的要求吗?
我发现有的时候第二次I2C通讯中,从地址不ack我。

网友A:
是有的,具体可以参考F103手册

网友B:
您这个从机不应答 是不是从机正在干活,本身就是没有ready状态下

网友C:
I2C通讯两次发起并没有啥设置,硬件会自行完成。
但从机可不是必须应答

网友D:
这个太有学问了,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知识点

网友E:
自己是master的没有必要。只要检查到当前I2C总线已经ready了就代表了上一次发送已完成。
版主的截图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F:
I2C通讯的难度有这么大吗?

网友G:
从一个通信周期的 Stop 条件结束,到下一个通信周期的 Start 条件开始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网友H:
较大的上拉电阻会延长 SDA/SCL 信号的上升时间,需适当增加总线空闲时间。

网友I:
总线上所有设备有足够时间释放 SDA 和 SCL 线,并准备好接收新的通信。

网友J:
主机在发送需要检查一下当前I2C总线是否处于空闲。如果空闲则继续发送,否则要么阻塞,要么退出。

网友K:
标准模式(100kHz):≥ 4.7μs
快速模式(400kHz):≥ 1.3μs
高速模式(3.4MHz):≥ 0.6μs

网友L:
电容负载与信号完整性:

网友M:
使用高优先级任务处理 I2C 通信,或实现忙等待延时。

网友N: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建议在两次I2C通信之间留出足够的时间间隔,以便从设备完成当前的操作并准备好接收新的通信。

网友O:
5~100ms

网友P:
合理控制两次 I2C 通信的间隔时间

网友Q:
每次都周期性的读取从设备

网友R:
限制总线长度(通常<50cm)

网友S:
I2C还有这么多的边界条件呀

网友T:
根据从设备特性调整间隔时间

网友U:
从设备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处理上一次通讯的数据或状态,主设备需确保从设备已准备好下一次通讯。

网友V:
当一次I2C通信结束后,如果立即发起另一次通信,可能会遇到从设备还没有准备好接收新数据的情况。

网友W:
I2C协议要求在SCL为低期间改变数据,在SCL为高期间保持数据,并保持一定时间

网友X:
两次I2C通信无需强制间隔,可连续发起。

网友Y:
I2C总线的电容会影响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如果总线较长或电容较大,可能需要延长两次通讯之间的间隔

网友Z:
应该硬件完成的吧

网友AA:
学习了,还真没有遇到这类事情

网友Z:
应该硬件底层会实现了吧

网友AB:
在某些情况下(如仲裁丢失或通信错误),主设备需要等待所有从设备释放总线,这可能需要额外的恢复时间。

网友AC:
根据总线长度和电容,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并确保信号边沿时间符合I2C规范

网友AD:
写周期通常为 5-10ms

网友AE:
这个时间间隔取决于具体的从设备和应用场景,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合适的时间间隔,或者参考从设备的数据手册中推荐的最小间隔时间。

网友AF:
在电源复位后,等待足够时间(如几十毫秒)再发起I2C通讯。

网友L:
几微秒到几十微秒

网友AG:
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间隔

网友AH:
在两次通讯之间,I2C总线必须处于空闲状态

网友AE:
I2C规范没有明确规定两次START信号之间的最短间隔

网友M:
如果I2C总线上有多个主设备,两次通讯之间的间隔需考虑仲裁和时钟同步的时间。

网友AC:
遵循从设备数据手册要求,优先保证通信可靠性而非追求极限速度。

网友AI:
时间间隔在微秒(us)数量级。

网友AJ:
标准模式≤1μs,快速模式≤300ns

网友AK:
总线空闲时间不足,从设备未准备好。

网友AL:
查阅从设备的数据手册,了解其推荐的最小通讯间隔。

网友N:
在两次 I2C 通信之间插入至少 5μs 的延时, 满足协议标准。

网友AM:
从设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准备好要发送的数据。如果主设备发送数据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从设备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AN:
上升时间过长或时钟恢复不充分。

网友AO:
通常需要5~10ms的“写恢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