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面试时问到如何实现memcpy,要怎么样回答

楼主(2025-05-30):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到了这个问题。
我回答是使用for循环来按字节拷贝。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大家给些建议

谢谢

网友A(2025-08-04):
你的回答是基本正确的,但面试官可能还想了解你对内存对齐和优化的理解。可以补充说,使用for循环按字节拷贝是最基础的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常会考虑内存对齐和使用更高效的拷贝方法,比如使用`memcpy`函数本身,或者利用SIMD指令集进行优化。

网友B:
逐字节复制是最直观的方式,适用于所有场景,但效率较低。核心思想是通过字符指针逐个复制字节

网友C:
利用CPU的字长进行块传输,减少循环次数以提高效率

网友D:
void* my_memcpy_opt(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
    if (!dest || !src) return NULL;
    // 先按4字节块复制
    unsigned long* d_long = (unsigned long*)dest;
    const unsigned long* s_long = (const unsigned long*)src;
    while (n >= sizeof(unsigned long)) {
        *d_long++ = *s_long++;
        n -= sizeof(unsigned long);
    }
    // 处理不足4字节的部分
    unsigned char* d_char = (unsigned char*)d_long;
    const unsigned char* s_char = (const unsigned char*)s_long;
    while (n--) {
        *d_char++ = *s_char++;
    }
    return dest;
}

网友E:
当源与目标区域存在交集时,必须调整复制方向以避免覆盖未处理的数据

网友F:
void* my_memcpy_full(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
    if (!dest || !src) return NULL;
    // 检查是否重叠
    if ((uintptr_t)dest > (uintptr_t)src && (uintptr_t)dest < (uintptr_t)src + n) {
        // 重叠且需要反向复制
        char* d = (char*)dest + n - 1;
        const char* s = (const char*)src + n - 1;
        while (n--) *d-- = *s--;
    } else {
        // 无重叠,正向高效复制
        unsigned long* d_long = (unsigned long*)dest;
        const unsigned long* s_long = (const unsigned long*)src;
        while (n >= sizeof(unsigned long)) {
            *d_long++ = *s_long++;
            n -= sizeof(unsigned long);
        }
        // 剩余字节处理
        char* d_byte = (char*)d_long;
        const char* s_byte = (const char*)s_long;
        while (n--) *d_byte++ = *s_byte++;
    }
    return dest;
}

网友G:
边界测试:传入 NULL 指针、长度为0的情况

网友H:
通过判断地址关系决定复制方向,确保不会因覆盖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I:
比较逐字节与批量复制在大数组下的耗时差异

网友J:
自动检测重叠、混合使用批量与单字节复制、兼容任意内存布局

网友K:
未禁用中断进行跳转的话,
跳转过程中可能会被中断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