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系列睡眠时无法用jlink调试

楼主(2025-05-30):
我在用keil调试的时候,发现芯片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时,无法进行调试,然后查看芯片手册后,说明要用debug相关寄存器,于是我找到了这个: DBG_CTL0 |= DBG_CTL0_DSLP_HOLD;  但是还是无法调试,问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需要先启用相关的时钟之后,在调用前面那个函数,还是说需要怎么操作。深度睡眠函数:
    /*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

网友A:
休眠外设已经断掉了,怎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