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RS485与Modbus是啥关系

楼主(2025-05-30):
今天看了一个视频,视频提到了RS485和Modbus两者之间的关系。
RS485:属于物理层协议(OSI第1层)。差分信号传输的电气特性(如±2V~±12V电平、120Ω终端阻抗),总线拓扑结构一般为菊花链式结构。适合长距离的传输,节点数通常为32个节点,但当距离适当,RS485驱动能力满足要求下也可以挂载到64个,128个节点。
Modbus:属于应用层协议(OSI第7层)。规定数据交互规则,包含地址编码、功能码(如03读寄存器/06写寄存器)、CRC校验等数据帧结。采用“请求-等待-应答”的通讯方式。分为Modbus-RTU和Modbus-ASCII。因为其为应用层协议,所以其不仅支持RS485,也支持其它物理层介质,如以太网。

网友A:
RS-485 与 Modbus 是工业通信中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分别属于 物理层 和 应用层协议

网友B:
RS-485定义了电气特性、接口规范和拓扑结构

网友C:
RS485半双工通信、抗干扰能力强、长距离传输

网友D:
RS485是物理接口标准,modbus是软件层面的通信协议。

网友E:
Modbus定义了数据帧格式、功能码、地址分配和错误校验机制

网友F:
Modbus规定了设备间的数据交互规则,实现不同厂商设备的互联互通

网友G:
RS-485 属于 物理层,负责电信号传输。Modbus 属于 应用层,定义数据内容和通信逻辑

网友H:
Modbus 依赖 RS-485 作为底层传输介质,但 RS-485 不绑定 特定协议

网友I:
Modbus RTU或 Modbus ASCII通过 RS-485 传输

网友J:
RS-485 是硬件层面的通信标准,解决了“如何传输电信号”的问题

网友K:
RS-485 为 Modbus 提供物理传输通道,Modbus 为 RS-485 赋予数据交互的逻辑和规则

网友L:
RS485和Modbus的关系就像是高速公路和汽车,RS485提供了通信的物理通道,而Modbus定义了在这条通道上如何传递信息。

网友M:
RS485和Modbus确实紧密相关,RS485是物理层的电气特性规定,而Modbus是应用层的数据交互规则。简单来说,Modbus可以在RS485上实现数据通信,但RS485本身并不局限于Modbus协议。

网友L:
RS485和Modbus是工业通信中常见的两个概念,RS485是一种物理层的电气标准,而Modbus是一种应用层的通信协议。它们可以一起工作,RS485作为Modbus数据传输的物理介质。

网友N(2025-08-12):
RS485 是一种物理层通信标准,定义了电气特性(如差分信号、传输距离),用于设备间数据传输。Modbus 是应用层通信协议,规定数据格式、指令集等。实际应用中,Modbus 常基于 RS485 物理层实现,RS485 为 Modbus 提供硬件传输支持,二者结合实现工业设备通信。

网友O:
RS485+Modbus RTU”是工业领域最主流的组合方案。

网友P:
RS485 是一种物理层通信标准,定义了电气特性(如差分信号传输、抗干扰能力、传输距离等),用于实现设备间的串行数据传输,仅规定硬件层面的信号规范,不涉及数据格式或通信规则。
Modbus 是应用层通信协议,定义了数据帧格式、通信规则(如主从通信模式、数据读写命令、错误校验等),用于不同设备间的信息交互。
两者常结合使用:Modbus 协议需依托物理层实现数据传输,而 RS485 因支持多节点、长距离传输的特性,成为 Modbus 协议最常用的物理层载体。简单说,RS485 是 “通信线路的硬件规则”,Modbus 是 “线路上传输数据的软件规则”,前者为后者提供物理传输基础,后者基于前者实现设备间的标准化通信。

网友Q(2025-10-13):
RS485 与 Modbus 是 “硬件底层” 和 “软件协议” 的关系:RS485 是一种物理层通信标准,定义了电气特性(如差分信号、传输距离),负责数据的物理传输;Modbus 是应用层通信协议,规定了数据的格式、指令含义等,用于设备间数据交互。实际应用中,Modbus 常基于 RS485 实现,二者配合让工业设备(如传感器、控制器)稳定通信。

网友R:
RS485 是一种物理层标准,定义了通信的电气特性(如差分信号、传输距离等),负责数据的物理传输;Modbus 是一种应用层通信协议,定义了数据的传输格式、命令和响应规则,负责数据的解析和交互。实际应用中,Modbus 协议常基于 RS485 物理层实现,二者结合构成一套完整的工业通信方案,广泛用于设备间数据传输。

网友S(2025-11-18):
RS485 是物理层标准,定义了通信的电气特性(如差分传输、接口电平),负责数据的物理传输;Modbus 是应用层协议,规定了数据的传输格式、命令类型和响应规则,负责数据的逻辑交互。
Modbus 常基于 RS485 实现远距离、抗干扰的工业通信,RS485 为 Modbus 提供物理传输保障,二者是 “物理载体” 与 “数据规则” 的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