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F030系列支持串口烧录程序吗

楼主(2025-05-30):
如果PA13 PA14被配置成普通IO导致SWD烧录不能识别,或者手头没有SWD的烧录器,可以通过串口进行ISP下载
要进入ISP烧录模式需要将BOOT引脚上拉后再通电
PA13连接串口工具的TX,PA14连接串口工具的RX
注意:针对F030要多用一根线连接串口工具的RST或DTR到芯片的RST,请注意使用的串口工具是否有RST引脚,烧录全程需要保持BOOT上拉
打开CW32_Pragrammer,这个软件可以在武汉芯源官网下载,网盘里也有,官网下载地址https://www.whxy.com/kaifagongjukyO.html

楼主:
看了一下,L010的好像也支持。真不错,买几片试试,做个板子玩玩。

网友A:
CW32F030系列支持串口烧录程序。

网友B:
CW32_Programmer软件进行烧录。

网友C:
串口烧录还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