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参数的测量--级对数

楼主(2025-05-30):
1:电机参数测量的必要性
无感FOC需要实时观测反向电势来判断转子的电角度和转速。观测反电势时,一方面需要每个PWM周期采集相电压和电流, 另一方面需要提前测量出电机的极对数、反电势常数、定子线圈的相电阻和相电感。FOC的电流环也是基于电机参数计算得到, 速度环增益的理论值与电机参数相关。写入正确的参数,是稳定FOC控制的第一步

电动机参数检测方法——极对数测量(1)
一般情况下电机厂商会提供极对数需要测试时可以使用电源(给定电压,如5V;限流,如0.5A),转动电机一圈,应会感觉有阻力,稳定的位置个数即为极对数个数:
1.将直流稳压电源电压设置为一个较小的值,电流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的5%左右,比如额定电流5A,设置为250mA
2.将直流稳压电源的正负极任接电机两根线,打开电源输出开关;
3.用手旋转电机,感觉电机是否有明显的阻抗力,否则增加电压和电流
4.用手缓慢旋转电机时,记录电机一圈卡顿的次数,极对数等于卡顿的次数。

这种测试方法的优点是需要的环境简单,不需要电机转动起来,只要一个电源缺点是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用手转动转子时,供电电流太大,可能转动不起来;供电电流太小,转动的过程中可能不会卡滞;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源的电压。在一些转子没有外露的电机,这种方法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