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实战经验 | STM32C0 HAL库的SPI驱动导致的Hardfault问题分析

楼主(2025-05-30):
01问题描述

客户在项目开发中使用STM32C071作为主控MCU,驱动代码使用了版本STM32Cube_FW_C0_V1.2.0,应用程序调用SPI HAL API与NFC模块通信,SPI工作在Master模式,调用HAL_SPI_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的时候,出现Hardfault现象,同时客户反馈同样的应用程序代码在STM32G0平台上,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客户不得其解。根据客户反馈的现象,本文分析其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02问题原因

移植客户调用SPI HAL的代码片段到NUCLEO_C031C6开发板上,复现了同样的问题,经过单步调试跟踪,定位到下面语句导致了Hardfault,如下图所示。

▲ 图1. 导致Hardfault的语句
跟踪汇编代码,导致Hardfault的指令是LDRH,查看Cortex-M0+编程手册,明确了目的地址不对齐,会导致Hardfault异常,而LDRH访问的是16位数据,所以其访问的地址必须按照双字节对齐,也就是说hspi->pTxBuffer的地址必须是双字节对齐。查看变量值,hspi->pTxBuffer的地址为0x2000014B,显然不是一个符合对齐规则的地址。

▲ 图2. Address alignment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应用层代码,为何在STM32G0平台上没有出现问题,通过比较SPI HAL库驱动代码,STM32C0的驱动对数据类型进行了强制转换,该操作导致了问题。

▲ 图3. STM32G0 SPI HAL

▲ 图4. STM32C0 SPI HAL

所以,基于STM32C0的这部分代码是存在隐患的,如果应用代码传递的数据buffer地址不是双字节对齐,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03解决方案

针对问题原因,这里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要求应用程序传递的数据Buffer地址按照双字节对齐,这个实现起来很容易,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关键字设置变量地址对齐属性,如KEIL可以使用 __attribute__((aligned(2)))关键字即可保证变量地址是双字节对齐的。

第二种方案,微调SPI HAL代码,避免地址不对齐,参考代码如下。

▲ 图5. 地址对齐
因为客户的应用代码有多出调用SPI HAL的语句,没法保证每个地方传递的数据Buffer地址都是按照双字节对齐的,所以最终采用了第二种方案解决其问题。

04注意事项

STM32C0 SPI HAL代码的隐患导致了该问题,在使用SPI HAL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

相关阅读

网友A:
嵌入式开发内存对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定要时刻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