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2] AT32F402串口波特率可以设置为1200bps吗?

楼主(2025-05-30):
AT32F402串口波特率可以设置为1200bps吗?WorkBench里最代是1647,有知道的吗,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调整主频,或增大APB除频方法实现。

网友B:
AT32F402 的串口波特率由系统时钟和波特率分频器 决定

网友C:
1200bps的可行

网友D:
实际波特率可能与理论值存在微小偏差,需通过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验证。

网友E:
若系统时钟精度不足 ,实际波特率可能偏离 1200bps,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F:
理论上,只要系统时钟配置得当,是可以设置为1200bps这样的低波特率的。

网友G:
接收端采样时钟需足够精确
长距离传输时需考虑线路电容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H:
AT32F402 的串口完全支持 1200bps 的波特率

网友I:
通常这种偏差在允许范围内不会影响正常通信,但如果对精度要求极高,可能需要调整系统时钟或选择更接近理想值的波特率。

网友J:
降低主频(如48MHz)以提高分频精度。

网友K:
对于一些应用来说,非常精确的波特率可能是必要的

网友L:
可通过UART分频器配置1200bps

网友M:
在1200bps时能够获得准确的波特率。

网友N:
添加RC滤波电路抑制噪声。

网友O:
如果时钟频率过低,可能会导致波特率误差较大,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P:
理论上可以设置为1200bps

网友Q:
AT32F402的串口波特率由系统时钟和波特率分频器决定。只要系统时钟配置得当,就可以通过调整主频或增大APB除频的方式,实现1200bps这样的低波特率设置。

网友R:
若默认配置下BRR超限,可通过调整APB分频或主频解决。

网友S:
过合理配置系统时钟和UART分频器可实现该速率

网友T:
在初始化函数中,将计算得到的分频值写入到串口的BRR寄存器中,并使能串口接收和发送功能。

网友U:
使用标准的串口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测试设置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N:
波特率越低,通信抗干扰能力越强,但数据传输效率越低。

网友G:
PCLK稳定且频率与波特率匹配,避免因分频系数过大导致误差。

网友V:
通过编程设置串口的相关寄存器,包括波特率分频寄存器(BRR)、控制寄存器等,以配置串口工作在12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