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国民N32G45x的SD卡IAP升级系统开发纪实

楼主(2025-05-30):
最近看到一项开源活动,要求基于 N32G45x 系列 MCU 实现 通过 SD 卡完成 IAP 升级。正好我手头有块 N32G45x 开发板,加上之前做过一些 BootLoader 项目,就决定参加这次活动,顺便提升下自己。

目标功能如下:

插入 SD 卡后检测是否有固件更新

支持自动升级 & 按键触发升级

升级过程用 LED 和串口反馈状态

设计思路 & 升级流程规划
今天花了点时间思考整体架构:

BootLoader 与 APP 分区:
BootLoader 地址:0x08000000 ~ 0x08007FFF

APP 起始地址:0x08008000

升级流程草图如下:
arduino
复制
编辑
[启动] → 检测 SD 卡 → 检查是否存在 "FW.BIN" 文件 → 校验 → Flash 擦除 → 写入新固件 → 跳转 APP
SD 卡模块调通
这一步是重头戏。我选用的是 SPI 模式访问 SD 卡,文件系统用的是 FatFs(官方例程中已有封装)。

c
复制
编辑
f_mount(&fs, "", 1);         // 挂载
f_open(&file, "FW.BIN", FA_READ);  // 打开固件
调了两个小时,才发现我的 SD 卡格式是 exFAT,不支持!重格式化为 FAT32,成功识别

网友A:
插入自动检测,自动进入升级进程。

网友B:
SD或者U盘自动升级都很方便

网友C:
哈哈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D:
这种行为真的不好避免,有些时候忙起来就会容易忘记

网友E:
对的,一般是FAT32,但是为啥不支持EXFAT真的不理解

网友F:
这种一般是不是可以通过仿真来解决?

网友G:
在开发过程中,需对系统进行调试,确保各功能模块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建议可通过串口打印调试信息、使用LED指示灯等方式来辅助调试。

网友I:
如果格式不对,一般会报错什么信息吗?

网友J:
这种格式问题真的难弄

网友K:
那如果不支持exFAT的话,是不是大文件就交互不了了啊?

网友L:
挂载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行了啊?如果格式不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