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55M1/M5531 Series:使用 EBI 驱动同步信号 LCD 屏幕

楼主(2025-05-30):
使用 EBI 驱动同步信号 LCD 屏幕:
一般常用于微控制器的 LCD 屏幕接口为 MPU-type LCD,由于这类屏幕内建控制器与显示内存,
以致于价格高于同步信号(Sync-type) LCD 屏幕 (可参阅表 1‑1)。本范例程序代码使用 M55M1
系列支持的 EBI 传输接口,并搭配 PDMA 或 GDMA 控制器,实现自我刷新画面功能,以驱动
同步信号 LCD 屏幕,如图 1‑1 所示。

新唐何时做MIPI?

楼主:
本范例程序代码实现同步信号 LCD 控制器,透过 EBI 传输接口与 PDMA 或是 GDMA 控制器进
行 Memory-to-memory 传输,将图片像素数据传送至同步信号 LCD 屏幕,其运作原理为屏幕画
面建立 V Lines × H Stages DMA 描述符,其中:
• V 代表 LCD 时序的 Vertical Pulse Width (VPW)、Vertical Back Porch (VBP)、Vertical
Active (VA) 和 Vertical Front Porch (VFP) 的扫描线数量。
• H 代表 Horizontal Pulse Width (HPW)、Horizontal Back Porch (HBP)、Horizontal
Active (HA)和 Horizontal Front Porch (HFP)的这四个阶段。

如图 1‑2 所示,将所有 DMA 描述符依序链接,并把最后一个描述符的 NEXT 参数设置为第一
个描述符的地址,从而形成一个环状描述符集,并且将最后一个描述符启用传输完成中断响应,
如表 1‑2 所示。驱动程序码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更新 VACT.HACT 阶段的描述符数据传输
起始地址,切换至新图像的每条图像内存起始地址,实现画面动态切换功能,以防止画面撕裂
(Anti-tearing)。

楼主:
附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