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几时能出个带以太网PHY的M7就好了.

楼主(2025-05-30):
几时能出个带以太网PHY的M7就好了.

楼主:
外接PHY太麻烦,  还占用太多pin和空间.

网友A:
RMII的引脚数量还能接受

网友B:
高压低压

网友C:
现在有线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了吧

网友D:
可能M7制程不兼容PHY制程

网友E:
应该很简单,现在2.4G+MCU的很多不就是两个芯片封装到一个。关键是看需求有没有那么大。

网友F:
其实主要看市场需求大不大,大的话,应该很快就有。

网友G:
phy对电压及emc要求比较多,应该是工艺不太一样.
除了usb,别的phy确实不容易集成.

网友H:
因为这种需求量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