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的串口外设速率可达4.5Mbps,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25-05-30):
我看APM32E103的数据手册上面有提到Usart1接口速率可以达到4.5Mbps,其余的也能达到2.25Mbps。这么高的波特率,MCU在应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不?
感觉是不是只使用中断触发,这个速率跟不上了。
有没有实际应用的大佬们,给小白讲讲。

该芯片内置多达 5 个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USART1 接口通信速率可达 4.5Mbit/s,其它USART/UART 的通信速率可达 2.25Mbit/s,所有 USART/UART 可配置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数据位长度,除了 UART5 外所有其它 USART/UART 都可以支持 DMA。

网友A:
还真没有使用过这么高的通讯速率

网友B:
这么高的速率,中断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

网友C:
没有什么的。正常使用。
中断处理过来了。
我一个同事就是使用的4Mbps的速率,他自己倒是挺high的

网友D:
添加硬件滤波

网友E:
若无需高带宽,可降低波特率(如115200bps)以减少系统复杂度与功耗。

网友F:
这个数据量是不是有点大啊!
啥应用要用这么大的吞吐

网友G:
对 UART 外设单独供电(如使用 LDO),减少数字噪声干扰

网友H:
串口引脚需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并确保外部电路无干扰

网友I:
在通信线路上并联TVS二极管(如SMAJ15A),防止静电或浪涌冲击。

网友J:
尽量缩短TX/RX引脚走线,减少环路面积,避免与高频信号线并行。

网友K:
:尽量缩短 TX/RX 走线

网友L:
软件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MCU还有其它任务,注意判断溢出中断与标志位。
硬件上面,感觉应该尽量走片上通讯

网友M:
在多任务系统中,需合理分配串口中断优先级。

网友N:
信号线尽可能短,并且传输线的阻抗与终端匹配,以减少信号反射和衰减。

网友O:
速率高了,用中断法也不好,中断响应太频繁反而影响业务逻辑的处理,最好是使用DMA处理。

网友P:
考虑添加 120Ω 终端电阻

网友Q:
波特率误差过大/缓冲区溢出

网友R:
差分信号线阻抗匹配

网友S:
使用过2mbps.。

网友T:
要是把串口的带宽跑满了,是不是要使用DMA,而使用中断的话,MCU基本上就干不了别的事情了吧!

网友:
监控发送缓冲区状态,避免发送队列溢出

网友U:
在串口引脚附近放置0.1μF陶瓷电容和10μF电解电容,滤除电源噪声。

网友V:
长距离传输时,需考虑阻抗匹配(如终端电阻)并选择低电容连接器。

网友W:
避免过长或干扰严重的走线,必要时增加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X:
在高速通信中,信号完整性非常重要。确保信号线的布线合理,尽量减少信号反射和干扰。使用合适的阻抗匹配和终端电阻可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Y:
串口通信依赖于精确的时钟源。确保系统时钟源稳定且精度高,以避免因时钟误差导致的通信问题。

网友E:
高波特率传输会显著增加电流消耗,需注意芯片结温,避免长时间连续通信导致过热

网友W:
在长距离或噪声环境中,使用差分信号(RS-485)并增加共模扼流圈。

网友Z:
高速信号线应尽量短,减少寄生电容和电感,避免信号畸变。

网友AA:
加强电源滤波,使用低噪声 LDO

网友AB:
优化时钟配置,使用高精度晶振

网友AC:
在低负载时降低波特率,减少功耗

网友AD:
虽然不是所有串行通信都需要终端电阻,但在某些情况下(如长距离传输或特定类型的接口),添加适当的终端电阻可以减少反射和噪声。

网友X:
高速数据传输对信号完整性的要求较高。确保使用高质量的电缆,并尽量缩短通信线路长度以减少信号衰减和干扰。

网友V:
在高波特率下,字符间隔时间较短,因此应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因其他中断抢占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E:
在 MCU 电源引脚添加 0.1μF 陶瓷电容和 10μF 电解电容

网友AF:
走线阻抗控制在 90-100Ω

网友AG:
在电源引脚上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AH:
为MCU及其外围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并在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合适的去耦电容以过滤高频噪声。

网友AI:
串口通信的电源(VCC)需独立供电,避免与其他外设共用电源导致纹波干扰

网友:
PCB走线过长/阻抗不匹配

网友AJ:
远离高频信号(如时钟线、开关电源),避免平行走线

网友AK:
添加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AL:
使用高速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M:
看上去跑一个921600bps的速率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AN(2025-10-05):
印象中,波特率上到1Mbps,就需要考虑EMI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