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RS485怎么防止并发的情况?

楼主(2025-05-30):
从机要上传数据,怎么防止多个从机数据碰撞?

网友A:
参考10Mbps半双工以太网的做法,即CSMA/CD机制:发前先听,空闲发送,边发边收,冲突停止,随机延时再重发。

网友B:
轮训召唤避免同时发

网友C:
常规的做法是采用主从轮询的方式,这个方式弊端是从机比较多的情况下轮询周期过长。
2楼的方法也可行,通讯略微复杂一点,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冲突但一般情况下够用了。
根据自己的应用特点来决定。

网友D:
MODBUS都是主从轮训收发数据,不会出现冲突的。

网友E:
指定一个主节点(如上位机)和多个从节点(如传感器、执行器)。主节点负责发起通信,从节点仅在收到主节点的请求后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F:
定义一个令牌(Token),只有持有令牌的节点才能发送数据。令牌在节点之间依次传递,每个节点在收到令牌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发送数据,然后立即将令牌传递给下一个节点。

网友G:
需要实现令牌的传递和回收机制,增加了协议的复杂性。

网友H:
节点在发送数据前先监听总线是否空闲。如果总线空闲,节点开始发送数据,并在发送过程中持续监听总线,检测是否有冲突发生。

网友I:
如果检测到冲突,节点立即停止发送,并等待一个随机时间后重新尝试。适用于节点数量较多、通信量较大的网络。

网友J:
RS485是半双工通信,无法同时收发,因此标准的CSMA/CD在RS485中直接应用存在困难,需结合其他机制(如超时重发)实现。

网友K:
节点在发送数据后,等待接收方返回确认帧(ACK)。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ACK,节点认为发送失败,并等待一个随机时间后重新发送。

网友L:
随机时间的设置需合理,避免多个节点同时重发导致再次冲突。

网友M:
使用RTS/CTS等硬件信号控制数据发送,确保总线空闲时才发送数据。为每个节点分配唯一的地址,通过地址识别避免冲突。

网友N:
采用具备自动收发控制、冲突检测与处理功能的专用通信控制器

网友O:
令牌的传递和回收机制 学到了

网友P(2025-06-30):
用MM32的发送/接收控制引脚

网友Q:
主节点控制总线

网友R:
主节点按固定顺序轮询从节点,每个从节点在收到令牌后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S:
RS485 防止并发需:①主从通信,主机轮询;②令牌传递,获令牌方发送;③超时控制,发送方设超时重发;④冲突检测,检测到冲突后随机延时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