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CIU32L051性能参数简介

楼主(2025-05-30):
  •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 64KBFlash,16KB SRAM
  • 1KB OTP
  •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VBAT备份电源自动切换
    – 0.95μA VBAT模式+RTC +备份寄存器
    – 1μA Stop模式,CPU+SRAM保持
    – 1.25μA Stop模式+RTC
    – 60μA/MHz@48MHz Run模式,外设关闭,在Flash运行程序
  • 电源监测:支持BOR和PVD
  • 时钟源

    – 外部高速时钟:4~32MHz,支持停振检测
    – 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支持停振检测
    – 内部高速时钟:16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PLL:6MHz ~ 48MHz
  • 多达57个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20mA
  • 2通道DMA控制器,具备灵活映射关系
  • RTC支持闹钟、周期定时器,校准精度可达±0.477ppm
  • 9个定时器

    – 3个16-bit 4通道通用定时器
    – 1个16-bit基本定时器
    – 2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其中1个支持正交编码
    – 1个24-bit SysTick
    – 2个看门狗:IWDG和WWDG
  •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S)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 通信接口

    – 2个LPUART,Stop唤醒
    – 4个U(S)ART,其中1个支持ISO7816和SPI主模式,3个UART
    – 2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20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16Mbps
    – 1个I2C,主从模式,1Mbps Fm+,Stop唤醒
  • 信息安全

    – AES算法协处理器
    – TRNG,CRC
    –  TAMP防拆和备份寄存器
  • LCD最大支持8COM x 32SEG

    – 电荷泵模式:驱动能力强,VLCD升压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VLCD多档可配置,最高可达5.25V
    –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对比度16级可调,高低驱可动态切换,免外部电容
  • 12位1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 2个超低功耗比较器,具有6bit DAC比较基准,支持轨到轨输入
  • 内置参考电压源VREFBUF,3.0V、2.5V、2.048V,可通过IO输出
  • 1个温度传感器,最大误差±2°C
  • 96-bit unique ID
  •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
  • SWD调试
  • 工作条件:1.8V~5.5V,-40°C~85°C
  • 封装形式:LQFP64/48、QFN32、SSOP24

网友A(2025-07-02):
内部高速时钟:16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问下±2%的变化会对芯片使用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高速时钟:16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问下±2%的变化会对芯片使用什么影响 ...

我看到了信息安全模块,M0都能配套这个还是很全的

网友C:
1个24-bit SysTick,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是几个bit

网友D:
这个CIU32L051的参数看起来相当强大,特别是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场景。支持多种功耗管理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E:
这个CIU32L051的参数看起来相当强大,特别是它的功耗管理模式和丰富的通信接口,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通信能力的应用场景。

网友F:
这款CIU32L051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这对于需要长期运行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G:
这个CIU32L051的参数看起来相当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模式和多种时钟源支持,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项目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这个CIU32L051的功耗管理看起来相当灵活,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I:
这个CIU32L051的参数确实不错,特别是低功耗模式和灵活的时钟源,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可靠性的应用。

网友J:
这个CIU32L051的性能参数确实强大,特别是低功耗模式和灵活的功耗管理,非常适合需要长续航的嵌入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