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61性能参数简介

楼主(2025-05-30):
  •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MPU
  • 128KB Flash,16KB SRAM
  • 512Bytes OTP
  •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VBAT备份电源自动切换
    – 1.25μA VBAT模式+RTC+备份寄存器
    – 1.55μA Stop模式,CPU+SRAM保持
    – 2.05μA Stop模式+RTC
    – 3.8μs唤醒@Stop模式,从flash执行程序
  • 电源监测:BOR和PVD
  • 时钟源

    – 外部高速时钟:1~32MHz,支持停振检测
    – 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支持停振检测
    – 内部高速时钟:32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内部多速时钟:65.5kHz ~ 4.192MHz
    – PLL:5MHz ~ 48MHz
  • 多达72个fast 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40mA
  • 4通道DMA控制器,具备灵活映射关系
  • 11个定时器

    – 1个16-bit 4通道高级定时器
    – 1个16-bit 4通道通用定时器
    – 2个16-bit 2通道通用定时器
    – 2个16-bit基本定时器
    – 1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支持正交编码和非正交编码
    – 1个24-bit SysTick
    – 2个看门狗:IWDG和WWDG
    – RTC校准精度±0.477ppm,支持闹钟、时间戳、微秒级单位的唤醒定时器
  •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S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 通信接口

    – 1个LPUART,FIFO和Stop唤醒
    – 4个USART,同步模式支持SPI
    – 2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16Mbps
    – 2个I2C,主从模式,1Mbps Fm+,其中1个支持Stop唤醒和SMBus
  • 信息安全

    – SM4/AES:支持防侧信道攻击
    – PUF,TRNG,CRC
    – TAMP防拆和备份寄存器
    – PCROP代码读出保护区
  • LCD最大支持8COM x 40SEG

    – 片内电阻分压,高低驱可动态切换,低功耗下提升显示效果,免外部电容
    – 内置电荷泵,VLCD电压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即使VDD抖动依旧保持良好显示效果
  • 12位1.14 Msps高精度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 12位1Msps DAC,内置输出缓冲器
  • 2个超低功耗比较器,支持轨到轨输入
  • 内置参考电压源VREFBUF, 2.048V、2.5V,可通过IO输出
  • 1个温度传感器,最大误差±2°C
  • 96-bit unique ID
  •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和SPI
  • SWD调试
  • 工作条件:1.8V~3.6V,-40°C~85°C
  • 封装形式:LQFP80/64/48

网友A(2025-07-02):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和SPI,支持两种boot方式确实很方便

网友B:
CIU32L061 优势:超低功耗(1.8V 供电,休眠电流 1.2μA),内置高精度 ADC/DAC,支持多种通信接口(SPI/I2C/UART),适合电池供电的 IoT 设备。

网友C:
这个CIU32L061的参数确实很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部分,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开发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D:
这款CIU32L061的功耗管理看起来相当出色,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

网友E:
这个CIU32L061的参数看起来相当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部分,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场景来说非常合适。

网友F:
这些参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低功耗模式和灵活的时钟源,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嵌入式系统来说非常关键。

网友G:
CIU32L061的性能参数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它的功耗管理功能,这对于需要低功耗解决方案的应用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H(2025-08-04):
有说灵活的功耗模式,各种模式下的功耗值有实际测试吗?

网友I:
这个CIU32L061的参数确实强大,特别是48MHz的Cortex-M0+和128KB的Flash,对于嵌入式应用来说非常合适。

网友J:
这些性能参数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低功耗模式和灵活的时钟源选项。对于需要在电池供电设备中使用的场景来说,这些特性至关重要。

网友K(2025-10-11):
引用 网友A: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和SPI,支持两种boot方式确实很方便

内置的bootloader??

网友G(2026-01-08):
72个fast IO和4通道DMA控制器,这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应用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L:
CIU32L061 是华大电子超低功耗安全 MCU,基于 48MHz Cortex - M0 + 内核,128KB Flash、16KB SRAM,集成 LCD、ADC 等,支持 SM4 加密,1.8-3.6V 供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款CIU32L061的功耗管理看起来相当出色,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

应该把实际性能参数罗列出来

网友E:
11个定时器也很丰富,能满足多种计时需求。

网友N(2026-04-02):
引用 网友E:
这个CIU32L061的参数看起来相当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部分,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场景来说非常合适。
...

那是 ,你看看定时器有多少个就知道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48MHz的Cortex-M0+ CPU和128KB的Flash对于大多数嵌入式应用来说绰绰有余

是的一般应用都是够了,m0
应用很广泛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有说灵活的功耗模式,各种模式下的功耗值有实际测试吗?

有的,可以看一下回复,有大神给出了低功耗的电流

网友Q:
72个fast IO和4通道DMA控制器提供了强大的外设支持,这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应用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D:
CIU32L061的48MHz Cortex-M0+ CPU和丰富的定时器选项使其成为高性能应用的理想选择。

网友R(2026-05-10):
72个fast IO和4通道DMA控制器,这为复杂的通信和数据处理提供了很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