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否可以将数据从文本文件移动到 DMA 中

楼主(2025-05-30):
我有一个文本文件,里面数据是想发送到 DAC 的值。是否可以通过 DMA 发送文本中数据?想用 fopen 打开文件并将数据读入数据,然后将数据传递给 DMA,但不断收到 NULL 指针。

用的是stmcubeIDE

网友A:
检查文件路径,确保文件路径正确,并且文件在项目目录中

网友B:
检查文件权限看看程序是否有权限读取文件

网友C:
检查DMA配置,确保DMA配置正确,数据宽度和传输方向设置正确

网友D:
在STM32开发中,直接将文本文件中的数据通过DMA发送到DAC是可行的

网友E:
打开STM32CubeMX,确保DAC通道已启用。配置DAC的输出模式(例如,12位右对齐)。启用DAC的DMA请求

网友F:
编写一个函数来启动DMA传输,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DAC

网友G:
在读取文件时,输出调试信息以验证数据是否正确读取

网友H:
首先,确保你的文本文件格式正确。假设你的文本文件包含一列数值,每行一个

网友I:
在DMA配置中,启用DMA通道。配置DMA传输方向为内存到外设。配置数据宽度(通常为16位)。启用DMA循环模式(如果需要重复传输)

网友J:
使用fopen和fscanf函数读取文本文件中的数据。确保文件路径正确,并且文件在项目目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