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为什么第 13 行的代码会导致 Hard Fault?

楼主(2025-05-30):
#include "stm32f0xx.h"void SysInit(void); uint8_t array1[260] = {0};uint8_t array2[260] = {0};uint16_t test;int main(void) {        SysInit();        for(uint16_t i = 0; i < 260; i++)                array1[i] = i & 0xFF;        test = *(uint16_t*)&array1[0xEA];        test = *(uint16_t*)&array1[0xEC];        test = *(uint16_t*)&array1[0xEB];        while(1);}void SysInit(void)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RCC->CR2 |= RCC_CR2_HSI48ON;        while(!(RCC->CR2 & RCC_CR2_HSI48RDY)) {};        RCC->CFGR &= ~(RCC_CFGR_PPRE | RCC_CFGR_HPRE | RCC_CFGR_SW);        RCC->CFGR |= RCC_CFGR_PPRE_DIV16 | RCC_CFGR_HPRE_DIV1 | RCC_CFGR_SW_HSI48;        while((RCC->CFGR & RCC_CFGR_SWS) != RCC_CFGR_SWS_HSI48) {};        RCC->CFGR &= ~RCC_CFGR_PPRE;        RCC->CFGR |= RCC_CFGR_PPRE_DIV1;        SystemCoreClockUpdate();}

数组array1 的所有其他有效读数都正常工作( 0xEB 除外)。几乎尝试了所有方法。(volatile、optimizer、additional variables、memory aglin 等)
此代码可在其他 ARM 设备上正常工作。

网友A:
你把8位数组的地址强制转换成16位整型的指针,指针是按两个字节寻址的,0xEB其实已经数组越界了,至于说为什么Hard Fault,这可能跟编译器有关。

网友B:
尝试读取非对齐地址将导致 硬件 HardFault,或者 读取失败(返回错误数据),视编译器行为和内存对齐策略而定。

网友C:
在STM32F0系列微控制器上,访问数组时出现Hard Fault通常是由于内存访问越界或对齐问题引起的

网友D:
STM32F0系列微控制器要求对uint16_t类型的访问必须是对齐的。也就是说,uint16_t变量的起始地址必须是2的倍数。在你的代码中,array1是一个uint8_t数组,访问array1[0xEB]和array1[0xEC]时,你试图将它们转换为uint16_t指针。

网友E:
array1[0xEB]的地址是array1 + 0xEB,0xEB的二进制是11101011,所以地址不是2的倍数。

array1[0xEC]的地址是array1 + 0xEC,0xEC的二进制是11101100,地址是2的倍数。因此,array1[0xEB]的访问是不对齐的,可能导致Hard Fault

网友F:
使用memcpy:如果需要从非对齐地址读取数据,可以使用memcpy将数据复制到一个对齐的缓冲区中

网友G:
使用memcpy,对于非对齐访问,使用memcpy来安全地复制数据

网友H:
对齐访问,在STM32F0系列中,确保对uint16_t的访问是对齐的

网友I:
调试和测试,使用调试工具和日志输出,确保代码运行符合预期

网友J:
你修改一下数组对齐试试呢?感觉你这不对劲啊

网友K:
确保对uint16_t的访问是对齐的。你可以通过检查索引:确保对uint16_t的访问索引是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