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 生成的 _sbrk 与 FreeRtos 不兼容吗

楼主(2025-05-31):
Stm32CubeIde 生成了 _sbrk(int incr) 函数。工程中使用了 FreeRtos。
_sbrk 检查堆栈指针。
if (heap_end + incr > stack_ptr)
   {
      errno = ENOMEM;
      return (caddr_t) -1;
   }
但是 FreeRtos 为堆中的每个任务分配堆栈。最终要分配内存的任务的某些堆栈指针将小于heap_end。
编译提示各种错误

网友A:
heap_end + incr > stack_ptr 的检查 容易误报溢出(ENOMEM),导致 malloc() 返回 NULL。

网友B:
在使用STM32CubeIDE和FreeRTOS时,遇到_sbrk函数的问题,通常是由于内存管理和堆栈分配之间的冲突导致的

网友C:
_sbrk是C库的一部分,用于管理堆内存,而FreeRTOS为每个任务分配独立的堆栈空间。两个机制在内存管理上可能产生冲突,尤其是在内存不足或配置不当时

网友D:
其实_sbrk用于管理堆内存的扩展。它通过检查堆的结束指针(heap_end)和堆栈指针(stack_ptr)来确保堆内存不会溢出到堆栈区域

网友E:
错误提示表明heap_end + incr > stack_ptr,意味着请求的堆内存扩展超出了堆栈指针的位置。

网友F:
FreeRTOS为每个任务分配独立的堆栈空间。如果堆栈分配不当,可能会导致堆栈指针低于堆的结束指针,从而触发_sbrk中的错误检查

网友G:
在STM32CubeIDE中,可以通过调整链接器脚本(.ld文件)来增加堆的大小

网友H:
在FreeRTOSConfig.h中,确保configMINIMAL_STACK_SIZE和任务特定的堆栈大小足够大

网友I:
这通常是由于堆栈大小设置不当或堆大小设置不当引起的

网友J:
查找_end和_estack的定义,并确保堆的大小足够满足应用程序的需求

网友K:
确保FreeRTOS任务的堆栈大小足够大。可以在FreeRTOS配置中增加任务的堆栈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