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RS422(TIA/EIA-422)是一种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

楼主(2025-05-30):
RS422(TIA/EIA-422)是一种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

RS422(TIA/EIA-422)是一种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专为长距离、高可靠性的全双工通信设计,其核心特点与应用可归纳如下:

一、技术特性

  1. ‌差分信号传输‌ 采用两对双绞线分别传输发送(T+/T-)和接收(R+/R-)信号,通过电压差值(±2V至±6V)定义逻辑状态,抗共模干扰能力显著优于单端传输的RS232
  2. 全双工通信‌ 支持发送与接收同时进行,典型接口为4线制(含独立收发通道)。
  3. 传输性能速率与距离‌:速率范围从10 kbps(1200米)至10 Mbps(10米),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 连接能力‌:一条总线上可连接1个驱动器与最多10个接收器,适用于点对点或点对多通信。
  4. 电气规范‌ 接收器共模电压范围达±10V,差分噪声容限≥1.8V,确保在工业噪声环境中稳定工作。

二、对比其他标准

特性 RS422 RS232 RS485
‌通信方式 全双工(4线) 全双工(3线) 半双工(2线)
*传输距离 最长1200米(低速) ≤15米 最长1200米(低速)
负载能力 1发10收 点对点 多主多从(32节点)
抗干扰性 高(差分信号) 低(单端信号) 高(差分信号)
适用场景 高速远距离全双工通信 设备调试、短距连接 多节点工业总线

网友A(2025-07-03):
采用双绞线对传输差分信号,通过电压差表示逻辑状态

网友B:
抗共模干扰能力强,适合工业环境

网友C:
RS422的最大速率在短距离情况下能达到10Mbps

网友D:
RS422是点对点或一主多从(1个发送器最多驱动10个接收器)

网友E:
需终端电阻匹配阻抗,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F:
在通讯的时候荐加入TVS二极管防浪涌

网友G:
检查A/B线是否反接、终端电阻是否安装

网友H:
物理层标准,需配合上层协议

网友I:
信号抖动的时候可以测量差分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J:
建议启用数据校验和超时重传机制

网友K:
RS422 是采用平衡差分传输的多站串行通信标准,应该和RS432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共模干扰能力强,适合工业环境

共模干扰这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422的最大速率在短距离情况下能达到10Mbps

这个是理论值 。
关键MCU也处理不了这么高的数据吞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启用数据校验和超时重传机制

应用层上面肯定需要做的。
现在的工业现场单一靠通讯链路保证通讯质量的方案不多。

网友L:
RS422的差分信号传输确实在抗干扰方面有优势,特别是在工业环境中。它的全双工通信能力也使其在需要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应用中非常有用。

网友M(2025-10-27):
RS422 是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采用双端差分传输,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最高 10Mbps(短距离),无中继时传输距离可达 1200 米,支持点对多通信(1 个发送端配 10 个接收端)。常用两线 / 四线制,信号电平范围 ±2V~±6V,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远距离数据传输场景,适配中颖等 MCU 的串口扩展方案。

网友N:
RS422(TIA/EIA-422)是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核心优势是抗干扰强、传输距离远。
关键特性
采用差分信号传输,通过一对双绞线传输正负信号,能抵消外部干扰。
支持全双工通信,最高传输速率达 10Mbps(短距离),最长传输距离约 1200 米(低速率)。
可实现 1 个发送端对应 10 个接收端,适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远距离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O:
100字说明
RS422(TIA/EIA-422)是全双工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核心特点是抗干扰强、传输距离远。
关键特性
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可抑制共模干扰,适合工业复杂环境。
支持点对点或多点通信,最多连接 10 个接收器。
传输速率最高 10Mbps(短距离),最大传输距离达 1200 米(低速率)。
信号电压范围 ±2V~±6V,总线负载能力强,广泛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的数据传输

网友P:
100字说明
RS422 是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采用双端差分传输,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可达 1200 米,速率最高 10Mbps。支持点对多通信(1 个发送端配 10 个接收端),信号电平范围 ±2V~±6V,需用专用芯片(如 MAX488)实现收发,常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对稳定性和传输距离有要求的场景,适配中颖 MCU 等设备的远距离数据传输。

网友Q(2025-11-26):
RS422 是全双工平衡差分接口标准,传输距离达 1200 米,速率最高 10Mbps,抗干扰能力强。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正负两条信号线),支持 1 主多从(最多 10 个从设备),无需共地。常用在工业控制、仪器仪表、安防监控等远距离数据传输场景,需搭配 RS422 收发器(如 MAX485)实现电平转换,兼容多品牌 MCU 的 UART 接口扩展。

网友R:
RS422(TIA/EIA-422)是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采用双端差分传输,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最高 1200 米),支持全双工通信,速率可达 10Mbps。需成对使用 A/B 信号线,可多从机(1 主 10 从),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强干扰场景,通过差分电压(±2V~±6V)区分逻辑状态,适配远距离可靠数据传输需求。

网友S:
对比RS232和RS485,RS422在传输距离和负载能力上有明显的提升,这对于需要长距离通信的应用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T:
全双工通信能力让RS422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非常有优势,比如远程监控系统。

网友T:
全双工通信能力使得RS422在需要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应用场景中非常有用,比如远程监控系统。

网友U:
RS422(TIA/EIA-422)是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采用全双工差分传输,4 线制(两对差分线)实现收发分离。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最远 1200 米,最高速率 10Mbps,支持 1 个主设备对 10 个从设备的多点通信。常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远距离、高抗扰的串行通信场景。

网友L(2026-01-05):
全双工通信能力让RS422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场景中更具优势,比如自动化控制系统。

网友Q:
RS422 是全双工平衡电压差分接口标准,采用 4 线制(两对差分线),支持点对多通信,传输速率最高 10Mbps,最大传输距离 1200m。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工业环境,逻辑 1 对应差分电压≥200mV,逻辑 0 对应≤-200mV,可搭配中颖 MCU 的串口外设,通过专用收发器实现。

网友V:
物理层标准是基础,但要与上层协议相协调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W:
数据校验能确保数据传输准确,超时重传则能保证信息可靠到达,这样能提升系统稳定性。

网友X:
为通信电路加TVS二极管能防浪涌电流保护,增强稳定性。

网友Y:
全双工通信能力是RS422的一个亮点,它允许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Z:
RS422的双向通信,使得远程监控信息传递迅速,非常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环境。

网友AA:
确保数据传输准确,当检测到错误时,自动重发,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AB:
RS422的全双工特性意味着数据能同时双向传输,就像两个人同时说话和听对方说话一样。

网友AC:
TVS二极管在通讯中加入可保护电路免受电压浪涌损害,确保通信稳定。

网友AD(2026-03-11):
信号抖动时,检查差分电压是否稳定在规定范围内,确保电机控制精准。

网友AE:
这设备能在工业环境下稳定工作,抗干扰性好。

网友AF:
RS422全双工支持同时发送接收,适合远程监控等多任务数据交换环境。

网友AG:
RS422是TIA/EIA-422标准,用于平衡电压差分传输,减少干扰,常用于电机控制等长距离通信。

网友AH:
RS422(TIA/EIA‑422)是平衡差分串行接口,采用双线差分传输,抗干扰强、传输距离远(可达 1200 米),速率最高 10Mbps。支持点对多(1 发多收),电平 ±2V~±6V,比 RS232 更稳定。常用于工业控制、设备通信,需专用收发器芯片(如 MAX485/75176)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AI:
RS422(TIA/EIA‑422)是平衡差分串行通信标准,采用一对差分线发送、一对差分线接收,全双工结构。依靠两根线电压差传输信号,抗共模干扰强、传输距离远(可达 1200m),速率最高 10Mbps。单点发送、多点接收(1 发多收),电平 ±2V~±6V,常用于工业控制、远距离稳定数据传输。

网友AJ:
RS422是TIA/EIA-422标准,用于平衡电压差分信号传输,减少干扰,提升通信稳定。

网友AD:
RS422的通信方式在要求高速响应的远程监控中表现出色,因为其双向数据传输能同时发送和接收信息。

网友AK:
基础是关键,但也要和上层协议搭配,否则就不好使。

网友AL(2026-04-13):
这个单片机能抗住工业环境中的各种干扰,稳定性强。

网友AM:
RS422(TIA/EIA‑422)是平衡差分电压接口,采用双线差分信号,抗干扰强、传输距离远(可达 1200 米)。全双工、点对点,一驱多收,速率最高 10Mbps。电平由两根线压差决定,共模抑制能力强,多用于工业长距离通信。

网友AN:
RS422(TIA/EIA‑422)是平衡差分串行接口,采用两对差分线(TX+/TX-、RX+/RX-)全双工通信,抗共模干扰强。传输距离可达1200 米,速率最高10Mbps,支持1 发多收(1 驱动最多 10 接收)。电平 ±2~±6V,抗干扰优于 RS232,广泛用于工业、工控、长线可靠通信。

网友AO:
对比RS232和RS485,RS422的全双工通信和长传输距离特性使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下更具优势。

网友AP:
RS422 是平衡差分串行接口,采用两对差分线实现全双工通信,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可达 1200 米,速率最高 10Mbps,支持一点对多点组网。电平由两根信号线压差决定,共模抑制优异,常用于工业、安防、长距离设备通信。

网友AN:
RS422(TIA/EIA‑422)为平衡差分串行接口,采用两对差分信号线实现全双工通信,抗共模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最远1200 米,速率最高10Mbps,支持1 驱动器带 10 接收器。电平范围 ±2~±6V,稳定性优于 RS232,多用于工业、长线、高干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