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CIU32L051产品特点

楼主(2025-05-30):
LCD最大支持8COM x 32SEG
-电荷泵模式:驱动能力强,VLCD升压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VLCD多档可配置,最高可达5.25V,即使VDD电压降低或抖动仍可保持最佳显示效果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对比度16级可调,高低驱可动态切换,免外部电容,提高IO利用率
VBAT备份电源自动切换,VBAT模式+RTC+备份寄存器低至 0.9μA,降低备份电源的电池容量需求,节约电池成本
Stop低功耗模式+RTC低至1.3μA
多达57个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20mA
内部高精度高速时钟,全温度变化小于±2%,免外部晶体
12位1Msps高精度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内置参考电压源VREFBUF,3.0V、2.5V、2.048V,可通过IO输出
RTC校准精度±0.477ppm,支持闹钟、周期定时器

网友A(2025-08-31):
待机电流可低至 nA 级,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

网友B:
内部高精度时钟,可以在全温度变化小于±2%,这个性能的确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部高精度时钟,可以在全温度变化小于±2%,这个性能的确不错。

我也看到了这个参数,很有竞争力!!

网友D:
多种参考电压源,使得这款产品在精确度和灵活性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网友E:
这个芯片的功能性真的很强,适合复杂电路设计

网友F: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对比度可调功能很有用

网友E: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和16级对比度调节功能可以让我们的产品显示更加灵活,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

网友G(2025-10-10):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对比度调节功能很实用,而且省去了外部电容,简化了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的功能性真的很强,适合复杂电路设计

这个低功耗应该是它的特色!

网友I: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对比度调节功能很实用,动态切换高低驱能力也提高了灵活性,而且不需要外部电容,节省了空间。

网友J: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可调对比度和免外部电容设计,可以减少设计复杂性,提高效率。

网友K: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可调对比度和动态高低驱切换功能听起来很实用,可以减少外部组件的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可低至 nA 级,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

nA确实很给力,确实很适合电池类产品。

网友M(2025-11-11):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对比度可调功能听起来很有用,特别是当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调整显示效果时。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多种参考电压源,使得这款产品在精确度和灵活性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啥多种么?貌似只有1种吧

网友O:
内置电阻分压模式和16级对比度调节功能,听起来像是可以节省外部元件,提高设计灵活性。

网友P:
多达57个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20mA

网友A: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和免外部电容的设计可以节省空间,同时提高IO利用率

网友E(2026-05-06):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的16级对比度调节功能似乎可以提高显示的灵活性,而且还能节省外部电容,这对于设计简化很有帮助。

网友Q: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听起来很不错,省去了外部电容,还能动态切换对比度,这对于设计简化和成本控制都是好消息。

网友R:
有项目选型的朋友可以探讨 资料和样品申请 V 15813376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