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RS485方向转换引脚大家都怎么实现的?串口完成中断不好使

楼主(2025-05-31):
RS485方向转换引脚大家都怎么实现的?串口完成中断不好使
APM32F103芯片是的Uart外设没有实现RS485方向引脚的硬件控制,所以要使用软件控制的方式。我在使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触发后,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做方向切换,我发现存在一定的概率RS485数据发送不完全,即丢失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
但如果我在发送完成中断后延迟1ms,则RS485的数据发送正常,而且稳定。
这1ms的延迟对我的项目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项目现在正常推进,但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如何处理?我本身不希望添加这种延迟在系统里面。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要添加延迟。
中断完成只得是MCU已完成,并不是指得数据发送完成。

网友B:
我是通过状态机的方式来处理。
不让两次发送背靠背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由软件控制,也可以靠硬件自动实现。

网友D:
使用自动切换的电路来设计。
在低速率下面效果不错的。

网友E:
最理想的是用硬件定时器延时3.5T
定时器不富裕的话就用软件定时器,适合9600这种慢速的
我一般都用TC中断执行IO口置低的回调,38400波特率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利用收发信号实现硬件方向的收发控制,不一定需要MCU专门的硬件控制IO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理想的是用硬件定时器延时3.5T
定时器不富裕的话就用软件定时器,适合9600这种慢速的
我一般都用TC中断执 ...

没有必要延时这么久吧

网友G:
发送前检查总线状态。
即在发送完成后,人为添加延时标志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有必要延时这么久吧

搞混了,搞成断包了

网友H:
对于F103这种没有RS485驱动引脚控制的MCU,还是尽量使用自动收发切换电路。
做隔离设计时,也省一个隔离引脚

网友I:
发送结束,先延时一下

网友J:
115200波特率 可以使用自动切换电路的方案来实现

网友K:
楼主,您看手册中的Usart章节的描述。
USART_DATA 寄存器有一个缓冲器,处于内部总线和发送移位寄存器之间。

所以,发送完成中断指得是将数据移位到缓冲器,而非发送完成。

网友J(2025-07-05):
如果不使用自动翻转电路实现的话,那一定要使用一个状态机来处理。这样对系统的整体性能影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自动切换的电路来设计。
在低速率下面效果不错的。

这个并不靠谱。
在批量生产时,可能存在性能差异。而且很难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由软件控制,也可以靠硬件自动实现。

APM32F1系列 还没有硬件实现的这个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送前检查总线状态。
即在发送完成后,人为添加延时标志位。

现在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但就是觉得自己延时这1ms有点“浪费”性能。
因为我们是轻任务,倒是不会对产品性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F103这种没有RS485驱动引脚控制的MCU,还是尽量使用自动收发切换电路。
做隔离设计时,也省一个隔离引 ...

隔离时省一个引脚,这个倒是非常值得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使用自动翻转电路实现的话,那一定要使用一个状态机来处理。这样对系统的整体性能影响比较小 ...

大佬,这个有点深奥了。
可以讲讲不?

网友L:
确实,软件控制RS485方向引脚不如硬件控制稳定。你可以尝试使用状态机来控制方向引脚,这样可以减少中断处理函数中的延迟。

网友M:
常用 IO 口控制方向引脚,发送时置高使能发送,接收时置低使能接收。

网友G:
省事,稳定就行了。

网友N:
学习了。
还没有涉及这么多的项目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