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Modbus RTU的通讯报文怎么看

楼主(2025-05-31):
Modbus RTU的通讯报文怎么看

Modbus RTU通讯报文的解析需根据其结构化格式逐层拆解。

Modbus RTU报文由‌地址域‌、‌功能码‌、‌数据域‌和‌CRC校验域‌四部分组成。

[从站地址 (1B)] [功能码 (1B)] [数据域 (N B)] [CRC16校验 (2B)]

从站地址‌:目标设备地址(1字节),范围1~24717

功能码‌:操作类型代码(1字节),如03读保持寄存器、06写单寄存器48

数据域‌:请求/响应的具体参数(长度可变)

CRC校验‌:循环冗余校验码(2字节),验证报文完整性。使用CRC16-Modbus算法

常用功能码示例

功能码 含义 请求报文数据域 响应报文数据域
03 读保持寄存器 起始地址(2B) + 寄存器数量(2B) 字节数(1B) + 寄存器值(N B)
06 写单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2B) + 写入值(2B) 同请求报文(回显数据)
10 写多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2B) + 数量(2B) + 字节数(1B) + 寄存器值(N B) 写入地址(2B) + 数量(2B)

异常响应格式

若操作失败,功能码变为原功能码 + 0x80,数据域仅含‌异常码(1字节)

案例1: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03)

  • 请求‌:01 03 00 00 00 02 C4 0B
    • 01:从站地址1
    • 03:读保持寄存器
    • 00 00:起始地址0
    • 00 02:读取2个寄存器
    • C4 0B:CRC校验
  • 正常响应‌:01 03 04 00 0A 00 64 8B FB
    • 04:返回4字节数据(2寄存器×2字节)
    • 00 0A:寄存器0的值=10(0x000A)
    • 00 64:寄存器1的值=100(0x0064)

案例2:错误响应(功能码83)

  • 请求:02 03 00 00 00 00 45 F9(读0个寄存器,无效长度)

  • 响应:

    02 83 03 F1 31
    • 83:读操作异常(03+0x80)
    • 03:异常码=03(非法数据值)

网友A:
有报文解析工具,使用很方便。

网友B:
可以用规约解析工具查看,比较方便。

网友C:
非常详细!Modbus RTU报文的结构清晰,通过你的例子,我学会了如何解析请求和响应报文。

网友D:
确实,Modbus RTU报文的结构很清晰,地址域、功能码、数据域和CRC校验域,这四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通讯报文。理解了这些,就能正确解析和构建Modbus RTU通讯报文了。

网友E:
非常详细!Modbus RTU报文的解析确实需要按照其结构来,你提供的案例也很有帮助。

网友F(2025-07-22):
变量 / 函数命名见名知义,注释解释关键逻辑,避免复杂嵌套,保持风格统一。

网友G:
Modbus RTU 报文以起始位(1)、数据位(8)、校验位(奇 / 偶 / 无)、停止位(1/2)组成。报文含从机地址(1 字节)、功能码(1 字节)、数据区(n 字节)、CRC 校验(2 字节)。从机地址指定接收设备,功能码表操作类型,数据区为具体信息,CRC 用于校验完整性,按字节顺序读取即可解析。

网友H(2025-09-01):
Modbus RTU 报文含地址 (1 字节)、功能码 (1 字节)、数据 (n 字节)、CRC 校验 (2 字节),按十六进制解析各字段含义。

网友I:
Modbus RTU 通讯报文共 5 部分:先看从站地址(1 字节,指定通讯从设备),再是功能码(1 字节,表操作类型,如 03 是读寄存器),接着是数据段(N 字节,含寄存器地址、长度等),然后是CRC 校验(2 字节,验证数据完整性),各部分按二进制传输,需按字节解析各字段含义来判断通讯指令或响应。

网友J:
感谢分享Modbus RTU报文的解析方法,特别是功能码和数据域的对应关系,对于理解Modbus协议很有帮助。

网友G(2025-10-17):
Modbus RTU 通讯报文需按固定结构拆解来看。从站地址(1 字节)标识目标设备,功能码(1 字节)说明操作类型(如读寄存器用 03),数据段(N 字节)含具体指令或返回值,最后 2 字节是 CRC 校验码用于验证完整性。读取时按 “地址→功能码→数据→CRC” 顺序解析,对照协议手册即可判断报文含义。

网友K:
感谢分享,Modbus RTU的报文结构和功能码解析很实用,特别是异常响应的处理

网友L:
Modbus RTU 通讯报文为二进制格式,由地址码(1 字节,目标设备地址)、功能码(1 字节,操作类型)、数据区(N 字节,具体数据)、CRC 校验(2 字节,校验前序数据)组成。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时,按字节解析:首字节是地址,其次功能码,中间为数据,末尾两字节是 CRC,以此判断报文合法性与内容。

网友M:
Modbus RTU 通讯报文按固定格式解析:开头是从站地址(1 字节),接着是功能码(1 字节,如 0x03 为读寄存器),随后是数据段(长度可变,含寄存器地址、数据等),最后是 CRC 校验(2 字节)。用串口助手抓取十六进制数据,对照协议文档按字段拆分,结合功能码和数据长度就能解读内容,重点关注地址、功能码和校验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