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keil仿真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5-05-31):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使用keil erase all chip之后进行仿真后原来写入flash里边的备用数据仍然还在,不清楚怎么回事,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实测keil是确实删除了,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没有执行代码就已经写入了,开发板好像也是这样,谁知道怎么回事吗?请教下。

网友A:
keil是先下载再复位进入仿真。

网友B:
是调试不是仿真,JLink是调试器,不是仿真器。

网友C:
debug那里有个cache code, 去掉.
会变慢, 因为你打开memory会从下位机刷上来
有些仿真器菜单里面有个刷新菜单, 比如 silabs的E-UC5的菜单里面就有,

网友D:
擦除不完全?

网友E:
检查开发板的启动模式配置,如BOOT0引脚状态。若BOOT0被拉高,芯片可能从内置SRAM启动,导致断电后数据丢失或程序执行异常。

网友F:
重启仿真器或断开再重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