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DMA/Timer 等外设协同的省电设计

楼主(2025-05-31):
AD, ADC, DM, DMA, TI
1. DMA + ADC:自动采样,CPU 零负担
配置 DMA 将 ADC 数据自动搬运到 RAM。

配合 Timer 触发 ADC 转换,实现精确定时采样。

使用低功耗时钟源(LSE/LSI)保持 RTC/Timer 运转。

实际案例:
电池供电的空气质量传感器每 5 秒采集一次数据,ADC 配合 Timer + DMA 完成采样,MCU 处于 Stop 模式,仅在缓存满时唤醒一次上传数据。

2. 低功耗定时器(LPTIM)+ RTC
LPTIM 可在 Stop 模式下运行,实现低频节拍事件驱动。

RTC 可做日历/闹钟唤醒 + 时间戳记录。

3. 外设省电策略小结:
外设        低功耗建议
GPIO        设置为模拟输入(最低功耗)或下拉输入
ADC        配置为单次转换模式,关闭连续采样
UART        禁用时关闭外设时钟
DMA        开启完毕后关闭 DMA 通道以节能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发现思路打开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国民技术MCU在ADC/DMA/Timer等外设协同的省电设计上,可通过优化外设配置、利用低功耗模式、减少MCU唤醒次数及智能管理外设时钟等策略实现高效节能

网友C:
在采样完成后及时关闭ADC,以降低功耗。若需要降低ADC的采样速率,可使用尽可能快的时钟和尽可能短的采样时间,而非延长采样时间或放慢ADC时钟。

网友D:
通过DMA控制器实现数据的高效传输,减少CPU的干预,从而降低CPU的功耗。在数据传输完成后,可以关闭DMA控制器或使其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E:
合理配置Timer的定时周期和中断触发条件,避免不必要的Timer中断和CPU唤醒。在不需要Timer时,可以关闭其时钟或使其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F:
国民技术MCU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停止模式等。在ADC/DMA/Timer等外设协同工作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以降低MCU的整体功耗。

网友G:
在ADC采样和DMA传输完成后,MCU可以进入睡眠模式,等待下一次采样或传输任务的触发

网友H:
通过优化中断触发条件和中断处理程序,减少MCU的唤醒次数。例如,可以设置ADC采样完成中断或DMA传输完成中断来触发MCU的唤醒,而不是使用周期性的Timer中断。

网友I:
利用外设的中断功能来实现MCU的唤醒,可以减少MCU在空闲状态下的功耗消耗。

网友J:
对于不使用的外设模块,及时关闭其时钟以降低功耗。例如,在ADC/DMA/Timer等外设协同工作完成后,可以关闭这些外设的时钟。

网友K:
利用MCU的时钟门控功能来动态管理外设的时钟供应,根据实际需求开启或关闭外设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