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 RTC 中断实现周期性唤醒

楼主(2025-05-31):
MM32F3273 的 RTC 支持 3 种中断源:

1. 秒中断
每秒触发一次。

c
复制
编辑
RTC->CR |= RTC_CR_SECIE;
NVIC_EnableIRQ(RTC_IRQn);
2. 闹钟中断(Alarm)
精确唤醒,可设置某一时刻唤醒。

c
复制
编辑
RTC->CR |= RTC_CR_ALRAIE;
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3. WakeUp 计数器中断(WakeUp Timer)
自定义间隔(秒或亚秒)唤醒 MCU,非常适合周期性低功耗唤醒。

c
复制
编辑
RTC->CR &= ~RTC_CR_WUTE;                // 关闭 WakeUp
while (!(RTC->ISR & RTC_ISR_WUTWF));    // 等待写入窗口
RTC->WUTR = 32768 - 1;                  // 1 秒(取决于 LSE)
RTC->CR |= RTC_CR_WUCKSEL_2;           // 选择 LSE 时钟
RTC->CR |= RTC_CR_WUTIE | RTC_CR_WUTE; // 开启中断和计数器
NVIC_EnableIRQ(RTC_WKUP_IRQn);

网友A:
一般在低功耗应用中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B:
确保MM32开发板已连接好RTC所需的晶振(通常为32.768kHz),并已正确配置RTC模块。

网友C:
使用MM32的HAL库或标准外设库进行开发。

网友D:
需要初始化RTC模块,并配置其产生周期性中断

网友E:
配置RTC中断,以便在特定时间间隔(例如每秒)触发中断。

网友F:
编写RTC中断服务程序(ISR),在中断触发时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G:
在完成RTC配置后,可以将MCU置于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等待RTC中断唤醒。

网友H:
时钟配置,确保RTC的时钟源配置正确,通常使用外部低速晶振(LSE)。

网友I:
中断优先级,根据应用需求,合理配置RTC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J:
低功耗模式,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并确保在唤醒后正确处理中断任务。

网友K:
你可以在MM32系列MCU上使用RTC中断实现周期性唤醒功能。官方不是有例程吗?

网友L(2025-07-12):
要使用 RTC(实时时钟)中断实现周期性唤醒,通常可通过配置 RTC 的闹钟(Alarm)或秒中断(Second Interrupt)功能实现。以下是一般步骤:

初始化 RTC:配置时钟源(如 32.768kHz 晶振)、分频器等基础参数。
启用闹钟或秒中断:
闹钟中断:设置一个未来时间点,到达时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函数中重新设置下一个闹钟时间,实现周期性唤醒。
秒中断:RTC 每秒触发一次中断,可直接利用此特性实现固定周期(如 1 秒)的唤醒。
配置 NVIC:使能 RTC 中断通道,并设置优先级。
进入低功耗模式:在主程序中进入待机或停止模式,等待 RTC 中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