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实时中断响应控制

楼主(2025-05-31):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 (INTF) {
        // 清中断标志
        INTF = 0;
        // 快速处理业务逻辑
        toggle_output();
    }
}

在RISC内核下,中断向量跳转+处理仅需几个时钟周期,适合高频外设或快速捕捉信号(如红外遥控、旋转编码器)场景。

网友A(2025-10-04):
实时中断响应控制是 MCU 等嵌入式系统中,对外部 / 内部紧急事件(如传感器触发、定时器溢出)的快速处理机制。系统检测到中断请求后,会暂停当前任务,保存现场并跳至中断服务程序(ISR),优先处理关键操作,完成后恢复现场继续原任务。设计时需优化 ISR 代码长度、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确保响应延迟满足实时需求,广泛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对时序敏感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