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精准PWM控制(带ADC闭环)

楼主(2025-05-31):
结合PWM与ADC完成闭环控制任务,例如电机调速、电源稳压器等:

c
复制
编辑
// 单周期更新PWM占空比,响应ADC反馈
PWM_DUTY = calculate_duty_from_adc(adc_value);
由于RISC架构下指令精炼,ADC处理+PWM更新在单个中断周期内即可完成。

网友A:
PWM无极调速感丝滑。

网友B:
前提是ADC采集的数据线性度高

网友C(2025-10-04):
精准 PWM 控制(带 ADC 闭环)是通过 ADC 实时采集被控对象的反馈信号(如电压、电流、温度),与目标值对比计算偏差,再动态调整 PWM 的占空比或频率,形成闭环调节。例如电机调速中,ADC 测转速,偏差控制 PWM 占空比;电源稳压时,ADC 采输出电压,修正 PWM 以稳定输出,能抵消干扰,提升控制精度与稳定性,广泛用于家电、工业驱动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