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低功耗 + RTC/中断唤醒典型设计

楼主(2025-05-31):
许多场景要求系统周期性唤醒处理任务,如环境检测或状态汇报。

示例:每 5 秒采集一次传感器
c
复制
编辑
setup_rtc_wakeup_interval(5);   // 配置 RTC 每 5 秒触发中断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 (RTCIF) {
        RTC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read_sensor();         // 读取数据
        send_data();           // 上报或处理
        enter_sleep_mode();    // 再次进入低功耗状态
    }
}
优势:主系统只在必要时运行,其余时间处于休眠状态,大幅延长续航时间。

网友A(2025-10-04):
低功耗 + RTC / 中断唤醒设计是电池供电设备的核心方案:先将 MCU 切入停止 / 待机等低功耗模式,关闭非必要外设以降功耗。配置 RTC(常用 32.768kHz LSE 时钟)定时中断,或设外部 IO 中断触发源。事件触发后唤醒 MCU,执行采样、通信等任务,完成后迅速复入低功耗模式,广泛用于物联网传感器、智能穿戴等需长续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