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关于PSOC C3 系列单片机再Modustoolbox里面采用Jlink 烧写的办法

楼主(2025-05-31):
1.使用jlink需要在makefile中添加(建议在最前面,第二句根据电脑的Jlink自己改路径和版本):
BSP_PROGRAM_INTERFACE=JLink
MTB_JLINK_DIR=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_V822

2.点击Generate Launches for you project

3.即可看到Debug/Run Configuration 里面有Jlink字样可以进行Run/Debug

网友A(2025-07-31):
原来用JLink也能搞定PSoC C3烧写,之前一直以为只能用KitProg3。

网友B:
成功连接后,烧写速度比KitProg3快不少,就是第一次配置有点麻烦。

网友C:
我用的是Ubuntu系统,路径配置和win不一样,有人试过Linux下搞JLink的吗?

网友D:
Debug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断点命中不了的情况?我之前卡在GDB连接那一步。

网友E:
BSP_PROGRAM_INTERFACE那个变量必须放前面,不然有时候ModusToolbox识别不到。

网友F:
如果是用Makefile CLI方式开发,这个设置挺方便的,直接切JLink不用改太多。

网友G:
SEGGER驱动版本对不上可能会报错,我是用的V790版本稳定些。

网友H:
Run/Debug都能用JLink真香,开发板没KitProg3也能搞开发了。

网友I:
有朋友配合FreeRTOS用这个方法调试成功了吗?想知道上下文切换能不能稳定断点。

网友J:
官方文档其实讲得比较零散,这种实操总结帖子真的很实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