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110使用JLINK不能单步调试

楼主(2025-05-31):
使用JLINK可以全速运行,但是一旦停下来一段时间然后再运行就提示:Colud not Stop Cortex-M Devide,然后退出仿真,请问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好像克隆版的jlink都这样,不是很稳定。

楼主:
不知道DAPLINK有没有这个问题,买了个正点原子的仿真器,过几天到了试试看

网友B:
确认JLINK与目标板连接稳固,无松动或接触不良。尝试更换USB端口或使用不同线缆

网友C:
目标板复位,检查目标板复位引脚(RESET)是否虚焊或连接错误,确保复位电路正常

网友D:
BOOT引脚:确认BOOT0/BOOT1引脚配置正确(如BOOT0接地,BOOT1悬空或接地),避免进入非调试模式。

网友E:
从SEGGER官网下载最新驱动,卸载旧版本后重新安装。

网友F:
若固件损坏,需重新烧写。可通过SAM-PROG等工具按官方步骤操作。

网友G:
调试时关闭看门狗,避免因未及时喂狗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H:
查看接口类型,确认Keil中调试接口设置为SWD或JTAG,与硬件一致

网友I:
检查目标板时钟配置是否正确,避免因时钟异常导致调试失败。

网友J:
在Keil中,尝试降低调试速度或优化调试设置,减少对目标板的干扰。

网友K:
若JLINK硬件损坏,需更换或联系SEGGER售后维修。

网友L(2025-06-30):
在调试阶段,确保程序中未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或在低功耗配置中保留调试接口使能。
检查PMU(电源管理单元)配置,确保DBG_SWCLK_EN和DBG_SWDIO_EN位使能(允许

网友L:
MCU 进入低功耗模式(如 STOP、STANDBY)后无法响应调试命令
看门狗定时器未被禁用,导致复位

网友L:
硬件连接不稳或驱动参数错误也可能导致调试中断。

网友M(2025-08-31):
通常与目标芯片状态异常、调试通信中断或电源 / 复位时序问题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