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PI收数据老是错位,有点抓狂了

楼主(2025-06-01):
pi, spi, DM, DMA
用DMA收SPI主发的数据,结果每次都差一两个字节,调了好久都不准。

网友A:
SPI不对齐的问题确实很烦,能理解你。

楼主:
你是用DMA模式吗?是不是FIFO没清?

网友B:
我之前搞错CPOL/CPHA,结果也错位。

网友C:
主从时钟同步确认过没?

网友D:
我是加了一个空读才对齐的。

网友E:
会不会是NSS没管好,导致同步偏了?

网友F:
试试换成中断模式看对不对。

网友G:
发数据的时候有没有delay?

网友H:
DMA circular模式容易出问题。

网友I:
抓逻辑分析仪很有用,我就是这么找到问题的。